固态硬盘都有哪些尺寸,接口都有哪些?

楼主(2017-11-07):
详细介绍一下,最好有实物和接口图片。

网友:
老司机带你理清各种固态硬盘接口

不同规格的硬盘上会使用不一样的接口
如上图所示,视固态硬盘大小不同,其接口也是多种多样的,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较常见的固态硬盘接口
较常见的固态硬盘接口是SATA、SATAe、U.2、mSATA、M.2、PCIe和SAS,除了以上的接口之外,还有一些接口不是过时就是太罕见了,例如ZIF、IDE、FC和CFast。
★SATA

◇简介
串行ATA(Serial ATA: Serial Advanced Technology Attachment)是一种计算机总线,负责主板和大量储存装置(如硬盘及光驱)之间的数据传输,主要用于个人计算机。

SATA接口
SATA与串行SCSI(SAS: Serial Attached SCSI)的两者扁平电缆兼容,SATA硬盘可接上SAS接口。
◇发明日期
SATA发明于2003年。
◇带宽
现时,SATA分别有SATA 1.0 ( 1.5 Gbps) 、SATA 2.0 (3.0 Gbps) 和SATA 3.0 (6.0 Gbps) 三种规格。
◇NVMe支持
SATA不支持NVMe。
★SATA Express

◇简介
SATA Express(英文:Serial Advanced Technology Attachment Express,亦可缩写为Serial ATA Express,也有坊间的非官方缩写SATAe)是一种基于SATA和PCI Express(PCIe)而来的高速计算机总线,用于SATA、PCIe存储装置,最初是作为SATA 3.2版标准发表。

主板上有两个SATA Express接口(浅灰色),它们右边是常见的SATA接口(深灰色)

SATA Express主控端线缆接口
SATA Express本身配备了新的物理连接界面,端口可向下兼容原有SATA标准的SATA连接线插头。即一个SATA Express接口可以连接一个SATA Express SSD或两个SATA SSD。

实际和SATA比一比,SATA Express在主控端得占用3个连接器

SATA Express线缆的设备端接口-1

SATA Express线缆的设备端接口-2
在最终设计中,SATA Express线缆的另一端将类似于当前的SATA接口(数据+电源),因此它可以直接插入硬盘。

SATA Express线缆
上图是SATA Express线缆,从左到右分别是SATA电源接口、设备端接口和主控端接口。
◇发明日期
SATA Express 发明于2013年。
◇带宽
带宽最高达16Gbps。
◇NVMe支持
基于PCIe的SATA Express支持NVMe。
★U.2

◇简介
U.2是一种2.5英寸SSD的接口,原先叫SFF-8639。

主板那一端则是mini SAS(SFF-8643)接口

设备端的U.2线是一端接在SATA电源上,一端接在U.2硬盘的数据口

U.2 SSD
◇发明日期
2015年,SFF-8639被Intel正式命名为U.2。[3]
◇带宽
U.2接口带宽走PCI-E 3.0 x4,理论传输速度高达32Gbps。[4]
◇NVMe支持
U.2接口支持NVMe标准协议。
★mSATA

◇简介
mSATA
(mini-SATA)是迷你版本SATA接口,外型和电子接口与mini PCI-E完全相同,但电子信号不同,两者互不兼容。

上:mSATA固态硬盘 下: 2.5" SATA硬盘

左: Full Size;右: Half Sized
mSATA 拥有 Full Size 及 Half Size 版本,其中 Full Sized mSATA SSD 尺寸为 50.8mm x 29.85mm,Half Sized mSATA SSD 尺寸则为 26.8mm x 29.85mm。[5]
诸多原因没能让mSATA 接口火起来,反而被更具升级潜力的M.2所取代。
◇发明日期
mSATA发明于2009年。
◇带宽
mSATA的最高带宽依然没有摆脱SATA3的速度——6Gbps。
◇NVMe支持
mSATA不支持NVMe。
★M.2

◇简介
  • 定义
M.2,前身为Next Generation Form Factor (NGFF),是一种计算机内部扩展卡及相关连接器规范。它采用了全新的物理布局和连接器,将取代PCI Express Mini Card及与PCI Express Mini 相容的mSATA标准。

mSATA SSD (左) 与 M.2 2242 SSD (右) 的尺寸对比
  • 尺寸
M.2标准允许模块宽度为12、16、22和30毫米,长度16、26、30、38、42、60、80和110毫米。

M.2接口(2242、2260和2280)
市售的M.2扩展卡主要是22毫米宽,长度有30、42、60、80和110毫米等规格。例如:2242表示22毫米宽, 42毫米长,2280表示22毫米宽, 80毫米长。
  • 缺口
目前,M.2 SSD具有以下三种类型缺口:B,M或B + M。

M和B + M

B与M位置的M.2锁定槽,各针在M.2的两侧排列
此外,用于SATA或双通道PCI Express (PCIe ×2)的M.2插座卡口被称为"socket 2 configuration"或者"socket
2",用于四通道PCI Express (PCIe ×4)的插座卡口被称为"socket 3 configuration"或"socket
3"。

Socket 2和Socket 3对比
B型缺口对应Socket 2规格插槽,能采用SATA或PCIe x2接口讯号。
M型则是与Socket 3插槽对应,是为高速固态硬盘特别规划,只支持PCIe但是信道能配置为x4模式。
有B和M型两个缺口的M.2模块,使用最多两个PCI
Express通道并提供广泛的兼容性。
◇发明日期
2013年8月SATA 3.2的版本规范中,正式将M.2设为新的存储设备格式,并对其硬件格式作出定义。
◇带宽

M.2接口对比
socket 2和socket 3的最高速度分别达到16Gbps和32Gbps。
◇NVMe支持
除了在逻辑接口的层面支持传统的AHCI,M.2标准还支持NVMe作为M.2
PCI Express SSD的逻辑设备接口。
★PCIe

◇简介
PCI Express,简称PCI-E,官方简称PCIe,是计算机总线PCI的一种,它沿用现有的PCI编程概念及通讯标准,但建基于更快的串行通信系统。
◇发明日期
PCIe发明于2004年。
◇带宽

PCI Express 速度
PCIe分为四种规格:X16、X8、X4、X1,现在PCIe接口的SSD大多采用的是PCIe X4,而PCIe 3.0 x4接口带宽高达32Gbps(3.938GB/s)。

PCIe SSD
更多关于PCIe的说明,请看《主板主要组成》的“PCI Express扩展插槽”。
◇NVMe支持
NVMe装置可适用于各种支持PCIe总线的物理插槽上。
★SAS

◇简介
序列式SCSI(SAS:Serial Attached SCSI)是一种计算机集线的技术,其功能主要是作为外围零件的数据传输,例如:硬盘、CD-ROM等设备而设计的界面。

SAS connector
SAS主要用于企业级市场,SAS的接口接头有很多形式:

SAS 接口形式

SFF 8482
SFF8482连接器可让SATA的装置(如SATA硬盘、光驱)连接至SAS控制器,但SAS装置并不能接到SATA控制器。为了防止误接,SAS装置的连接器有防呆设计。
◇发明日期
第一代SAS发明于2005年,目前计划于2017年左右推出第四代。
◇带宽
  • SAS-1: 3 Gbps (2005)
  • SAS-2: 6 Gbps (2009)
  • SAS-3: 12 Gbps (2013)
  • SAS-4: 22.5 Gbps (开发中,预计2017年推出)
◇NVMe支持
SAS不支持NVMe。[10]
★其他接口

除了以上的接口之外,还有一些接口不是过时就是太罕见了,例如ZIF、IDE、FC和CFast。
★固态硬盘接口对比

固态硬盘接口对比
★接口标准

截至2017年,硬盘的接口标准(工作模式)有IDEAHCINVMe
NVMe最先进,AHCI次之,IDE已被逐渐淘汰。
更多详情请看《硬盘接口标准——IDE、AHCI和NVMe咋选?》。
★结尾

截止2017年,SATA仍然是最常见的SSD接口,SATAe有意取代SATA,但更先进的U.2也是SATAe的杀手。
M.2则取代了mSATA,成为迷你SSD最受欢迎的接口。
高端SSD一般使用的是PCIe接口,SAS一般应用在企业市场,因为带宽不足和不支持NVMe,SAS可能会被上述的先进接口代替。

网友:
最常见的是2.5寸 7mm/9.5mm的SATA接口固态硬盘。稍少一点的是mSATA的半高/全高的。再少一点就有NGFF 2242/2280等。还有用于台式机的PCI-Express插槽的固态硬盘。

网友:
另外,电脑上的SATA接口一般有SATA2和SATA3之分,SATA3接口的固态插到2上,速度差不多要折一半

网友:
之前PCEVA上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