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61JQ开机不亮电流停在2.25刷BIOS决绝问题

楼主(2017-11-07):
昨天接到一个华硕N61JQ 笔记本第一代i7 720CPU,开机不亮电流上到2.25就停住了, 而且插电自动上电,拆了内存电流上到1.89就掉电重启,应该是没检测到内存。拆机检查,测量coms电池是有电的,其他电压也都有,那就先刷BIOS吧!此机器只有一个bios芯片 SST 25VF032B, 在论坛上下了2个,一个刷了不插电自动重启了,但电流只能到1.89,换了一个N61JA i7的bios,上电电流到3.05就亮机了,但有一个问题开机和关机超级慢,看来还是不行,继续在论坛上找了一个OK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75445-14-1.html,谢谢这位楼主!附上图片和亮机BIOS。

N61JQ i7 720独显ATI.rar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啊   多下载两个试试就行啊   还用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