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4750待机偏高

楼主(2017-11-07):
主板图

裸板待机电流0.05左右,3V和5V正常,待机芯片有点发烫,

5V对地阻值只有20多欧,

PU4601也有点发烫(EF=DM),拆除后阻值正常

在HP主板上拆了一个芯片,

更换后待机正常0.017(图片中的电容,是被人为拆了)

网友:
因该是抄了吧    ...................

网友:
楼主修板认真,干脆利落,是学习的榜样。

网友:
摸摸看哪个芯片发烫,一般是待机出问题

网友:
人为的机子维修起来更要细心了

网友:
不错,身你学习,是学习的榜样…………

网友:
对啊,以后像这样的情况的多要钱,属于二修机器

网友:
待机偏高  最喜欢修的机器

网友:
好羡慕你们这些高手,一听到大都感觉好修,慢慢积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