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卡慢通常是哪个硬件的瓶颈?是硬盘还是cpu还是内存?

楼主(2017-11-07):
不要说都有关系,我猜测是硬盘的问题,毕竟电脑换了固态硬盘电脑速度可以飞起,而更换cpu和加大内存反而效果不大。就事论事,仅讨论硬件对电脑速度的影响,不要说什么关闭后台不必要的程序之类的话,真正不卡的电脑内存占用90%以上都能保持流畅!所以我认为与后台开多少软件没关系不大。

网友:
硬件方面:
只要不是十年前的CPU,一般情况下不是卡顿的主因。注意检查下电源管理选项,“节能”会导致程序反应慢及部分性能低下,改为“平衡”会好得多,当然“高性能”更强。
内存:主要关注点不是速度,而是容量。若需要大量内存(大图片编辑、游戏等,或同时开大量网页、程序),则内存不足导致虚拟内存产生大量硬盘读写。加大内存到4G以上属于合理的硬件优化。
硬盘:系统盘使用SSD会比机械硬盘好很多,开机启动快,系统反应快。仓库盘没有特别要求。硬盘是外部设备,性能比内存差一个数量级以上,所以磁盘密操作需求时要考虑升级硬盘档次。

软件方面:
电脑卡,有可能是杀毒软件作怪,可暂时屏蔽后对比一下。
此后,Ctrl-Shift-ESC看一下CPU占用,若是某程序CPU占用很高,那就是CPU性能不足(对于运算密集的应用),或者是程序设计不当(例如百度云管家在XP上卡出翔)。
驱动安装不当或版本不对,也会造成卡顿。移动硬盘打开特别慢,就可能是此类因素。

题主所说的更换SSD后明显更流畅,这是普遍现象。而更换、升级其他部件没有明显影响,说明题主瓶颈不在于此,不代表其他电脑不存在这样的卡顿瓶颈

网友:
一句话,看机子,看需求。
一般而言,影响体验的多为机械硬盘。固态的话实际体验并没有跑分差异那么大。

如果到了顶配,单纯从速度而言必定硬盘是瓶颈,但不影响体验。
一些专业性的应用可能cpu、显卡是瓶颈。
笔记本很多散热是瓶颈。

网友:
正常运行都卡肯是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