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小6不开机

楼主(2017-11-07):
2017.11.6号晚上8点半的样子刚下班回家同行打电话说叫我刷下机《我这同行连尾插也不会换哈》同行说是玩游戏突然不开机了,我跑过来一看电脑也不连充电也没有反应!然后就打电话说刷不了机。应该是其它问题需要拆机检测可能CPU问题需要重置CPU,同行一听cpu那要几百就不要修了,然后我立马反应回他可能不是CPU问题他说修好多少钱?我报了110他说可以,看来他报个刷机150.。。。。。。。。好开工拆机加电250ma左右定住马上拆机把u2拆了加电试机果然可以开机拆个u2换上装屏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
看来还不错,直接捡钱> > > >> >>>>

网友A:
把u2拆了加电试机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u2拆了加电试机可以开机????????

开机电流正常就行

网友:
感觉你们拆U2或重植CPU很简单似的,佩服羡慕啊高手。

网友:
捡钱的节奏。。。。真羡慕。。。

网友B:
拆u2不可能开机啊,楼主的意思估计没表达清楚

网友:
应该是U2漏电,不开机的,楼主怎么不直接测量数据呢

网友:
电流 经常 都是U2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u2不可能开机啊,楼主的意思估计没表达清楚

拆了u2加电可以看开机电流的,现在修机讲速度哪有那么多时间测啊

网友:
U2拆了只能看电流  定苹果 但不能进系统

网友:
我很少遇到U2坏的6代,郁闷啊郁闷,遇到都是小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了u2加电可以看开机电流的,现在修机讲速度哪有那么多时间测啊

现在修机器确实需要速度啊,现在好多催的活,看下电流和故障,我直接不接啊,干着活呢,这边电话问你好了吗?没过10分钟有一个电话啊

网友(2017-12-14):
这钱是捡的。。。。。。。。。。。。

网友:
这个套路    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不错,哈哈,这么容易拿钱到手

网友:
第一次都是这么熟练了?向LZ多多学习,感觉要成老司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