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1-70 14217-1M 不认硬盘

楼主(2017-11-07):
s41-70  14217-1M 不认硬盘  插硬盘背光 LG都不显示.BIOS刷了.拔了啥都正常..做了个WTG也能正常使用...  又大佬指点..

网友A:
怎么感觉是集成CPU的问题,等结果。Windows to go  ,不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是集成CPU的问题,等结果。Windows to go  ,不卡么

还没动 CPU ,看U盘了,不是太卡..基本够用..

网友:
进来学习的美啥评论一会再来

网友:
想换个拆机CPU试试.不同意风险.. 机器拿走了...

网友B:
这是板载CPU的吗   WTG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板载CPU的吗   WTG是什么东西

板载的U   WTG是用U盘制作个系统。代替硬盘。。。

网友(2019-12-13):
这个机子通病的,我见过几台了,都没搞好了,应该是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