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集中开关电源

楼主(2017-11-07):
12v开关电源故障是输出只有10v,并且有吱吱声,电源芯片是tl494cn的,查了一下,有人说这芯片坏也会输出低,直接换个新的芯片,情况还是一样,量12脚供电只有4v不对,查了稳压管,电阻都正常,有论坛说50v47uf滤波电容可能会引起,就换了一下,还真是*脏话*这电容有问题,这电容外观都很好,这种坏很难查,就只能换试试。

网友A:
开关电源国内用电解质量?

通电时用表测电解ACV 大小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国内用电解质量?

通电时用表测电解ACV 大小就知道好坏了

我是小白,什么叫电解acv,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估计是指交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