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船AX850通电需要等待很久才能开机

楼主(2017-11-07):
首先我来描述下我这款电源,海盗船的AX850 快十年了吧,一直电脑用着,没舍得换,起初这款电源通电的时候出现蹦的一声,然后也可以开机,正常运行,

以后就每次断电在通电的时候电源时不常的也出现蹦的 电火花声音,然后就是 断电后在通电 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开机,现在冬天了,需要等待的时间越来越长

了,我看过很多关于 海盗船海韵这类电源都有类似的 情况,但是就是找不到解决方案,所以我拆开让大家研究下,到底哪出了,问题,由于我没有设备,

我把电源输入尾座上的电阻 掰下来了,我以为 电阻坏了,结果还是不行,我看是不是压杆电阻坏了,我看压感电阻上有裂缝了, 电源板上的电源没有鼓包的现象

但是大电杆黄色的那个链接处有烧灼的痕迹,不知道怎么引起的,还有就是尾座滤波壳子上 也有烧灼锡焊蹦离的痕迹。。求大神帮忙找原因,一起修复它。。

因为当时1999买的非常舍不得抛弃它~~~

补充内容 (2017-11-9 02:32):
打错字了, 压敏电阻,,,打错了,还有就是那黑色的好像是热敏电阻NTC型,不知道阻值型号具体,已经损坏看不清楚型号了。。。。怎么测量

补充内容 (2017-11-15 12:33):
截至昨日,我的电源完美修复了,就是热敏电阻的问题,换上新的后,立马主板灯就通电了, 12V  5V 都正常了,呵呵在此感谢各位提供的宝贵信息,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A:
做工过得去,多少被坑了点,元件用了缩水料,实际最大功率对不起你出的价钱,

2010年7月以后生产的东西,压敏电阻看了觉得不正常,就换好的或者直接拆掉它,

剩下的重点----查电容

网友:
这种电源 你一个没有电子基础的话建议你不要修 太危险免得被电到 不过你可以寄过来我帮你看看

网友:
先检查待机电压紫线和绿线电压正常吗?
如果不熟悉电路那就不要自己修了。

网友B:
先把待机IC上的灰尘搞干净,在把保险管旁边的黑色热敏电阻换了。在看看通电是响声哪里发出的。开不了机时待机5V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过得去,多少被坑了点,元件用了缩水料,实际最大功率对不起你出的价钱,

2010年7月以后生产的东西 ...

我不知道那黑色的是压敏还是热敏 电阻,求有区分的方法吗?还有具体那件的型号看不清了,。。怎么按型号买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待机IC上的灰尘搞干净,在把保险管旁边的黑色热敏电阻换了。在看看通电是响声哪里发出的。开不了机时待 ...

这个黑色的是热敏 还是压敏我分不清楚,有鉴别的方法吗?现在看不清型号了,怎么办

网友:
这种怕冷的电源,大多还是电解电容,特别是待机的电解电容。换换有惊喜。

网友:
你先检查一下powergood线路。
就是灰白色的那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