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40 主板 VIN 电压变成17V了,

楼主(2017-11-07):
换了充电芯片没有用啊。主板开不了机。

网友A:
change the charging ic,,,...or what is the exact problem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ange the charging ic,,,...or what is the exact problem

能用中文吗?查充电芯片还是什么的?

网友:
sorry... i dont know chinese language

网友:
这个是pwm方式产生的吧

网友:
这个机型17V是正常的,别钻牛角尖了。并不是所有机型公共点电压都要等于输入电压的,比如苹果
你看下图纸就知道了。这个机型的公共点类似充电电路

网友:
楼主,你所说的VIN电压是指的公共点电压吧,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当时我也修到过一个Dell  公共点只有17V的,是正常的。

网友:
主板开不了机不是主供电的问题。查查别的地方

网友:
有些dell的机器就是这样设计的                 具体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