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V3-551G 闪屏

楼主(2017-11-07):
接客户一台笔记本,宏基 V3-551G 板号 LA-8331P,屏幕一直闪,开始怀疑是屏问题,因为这个屏是156,30针的中厚屏,没有,就用薄屏30针的试一下,结果装上OK,一点不闪了,就和客户说是屏问题,订屏,这屏还真贵!等了两天屏收到了,装上去还是闪啊,一样的问题!!那想不通啊,怎么换薄屏可以的呢,当然收到的屏应该也没问题 了,就修主板吧,下图纸,量信号,发现EDP_HPD,这个只有2.4V,是不是有点低了,这个是装原屏是2.4V,上薄屏就是3.2V,怪事了,就找这个电压 ,是下图产生的,量Q31,3脚2.8V,5和6脚没电压,2脚2.4V。这里问下各位高手了,2脚电压哪里产生的,为什么不一样的屏,这个电压还不一样呢?屏闪是这里的问题吗?显卡也加焊过。还有把旁边的3.3V直接接到EDP-HPD上,就直接不显示了,这又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明暗闪还是怎么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暗闪还是怎么闪

就是快速闪一下,不是明暗闪,不像是背光问题

网友B:
这个也很难说额 不行你就用薄屏给他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很难说额 不行你就用薄屏给他吧

嗯,实在不行就只能用薄的了,奇怪的很

网友:
之前我修到一个闪的,换我的拆机屏,不闪了,运行几个小时闪几分钟,最后把屏和屏线都换掉号了

网友D:
你的第二张图 标了 @ 应该是没有件啊! 如果有件的话。可能是图不对。如果图对的话 3脚的电压是有2脚过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第二张图 标了 @ 应该是没有件啊! 如果有件的话。可能是图不对。如果图对的话 3脚的电压是有2脚过来的 ...

上面都标了@,但有些是有的,有些没有,我也没搞懂什么意思

网友:
通常是屏问题过点吧 除非屏线接触不良 屏用用也会跳的

网友:
是灯光闪还是怎么的

网友:
好复杂啊,,换我肯定不会修了,大神啊,真是佩服

网友E:
还没遇到过你说的情况,你可以照屏是不是有图片暗屏呀

网友F:
应该还是屏供电的问题 或者屏线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台宏基的闪屏,开始也以为屏问题 ,结果换上没用,一如既往

网友G:
无语 这种EDP闪 一般我都直接假焊EDP显示芯片 都可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无语 这种EDP闪 一般我都直接假焊EDP显示芯片 都可以好

有EDP显示芯片吗?这就是个电压,没发现是哪个芯片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还是屏供电的问题 或者屏线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屏供电就是发现这个EDP这个有问题,屏线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没遇到过你说的情况,你可以照屏是不是有图片暗屏呀

没有暗屏,图像一直在显示的,就是闪一下,闪一下的,没有闪到暗屏,很快速的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实在不行就只能用薄的了,奇怪的很

前我修到一个闪的,换我的拆机屏,不闪了,运行几个小时闪几分钟,最后把屏和屏线都换掉号了

网友:
这个屏是不常见的,之前也修到过一台。。。。

网友H:
搞个薄的30 真屏幕 上去 能永久算卵了。太麻烦了, 没什么钱赚的生意

网友:
闪屏排除屏问题后,就查供电19V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正常就查背灯开启型号是不是跳变的,这个问题不难修的。

网友:
强拉电压不行吗

网友:
不行的,强拉电压直接不显示了,后来也没修了,换了个超薄屏上去,一点也不闪

网友:
引用 网友H:
搞个薄的30 真屏幕 上去 能永久算卵了。太麻烦了, 没什么钱赚的生意

嗯,换了超薄屏上去,好好的,没一点问题,真是难搞,薄的就没问题,怪的很

网友:
最终还是换了个30针的薄屏,装上去一点也不闪,很正常

网友:
缺金币,看看帖子,学习学习,能赚金币,好开心,感谢楼主提供的维修经验

网友:
EDP_HPD是屏插入检测,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么多了

网友:
把原机屏换到其他电脑试试呗

网友(2020-04-20):
这个应该是灯条的问题,我我就是 这个型 号的电脑,把背光灯珠换掉就好了

网友(2024-09-29):
LA-8331P  图纸  BIOS

LA-8331P REV 1.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