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Z480 示波器小修上内存掉电,不上内存不掉电

楼主(2017-11-07):
由于普通会员维修区发帖上传不上照片还请版主见谅
机器:联想Z480
版号:DALZ2AMB8F0
机器拿到手,裸板带内存上电电流 0.009-0.35-0.943-1.1-1.2-0.9-1.3-1.2-0.008.看起来已经像跑马掉电。不上内存电流:0.009-0.35-0.9。

这是典型的上内存掉电不上内存不掉电。经验上:一般这种问题多数是BOSS坏,显卡方面,集显供电方面,内存方面,LVDS出来后的一些电路。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太多,机器一来就干桥干显卡等主芯片不是我的爱好,就只能先查查主板了。看电流是跑像跑马了,先查一下内存大体基本工作条件:VDD VDDSPD VTT REF等,CLK和RESET阻值正常。拿出示波器,打内存排阻波形,感觉已经过内存了。看来跑马了,跑到哪了呢?找到集显供电大电容和屏接口LVDS(下图:蓝色---LVDS波型;黄色---集显电感后波型)

,明显的屏接口电路LVDS和集显供电都出来了,集显供电起来一会马上掉。正常我们维修时序:显卡正常工作后,发出LVDS读屏BIOS数据,数据再从LVDS返回给显卡。初步的方向是在过显卡后了。拿出跟随我多年的UT136B万用表,把屏接口的供电  LVDS对 数据地址线的阻值全打了一遍,阻值正常。无果,维修到这里纳闷了,,要是这些地方都没问题,那要查的地方就不好查了,停了一会。思考要住什么方向查。突然想到,屏接口供电电压没查。打开万用表查LCDVCC,开机后到掉电这段时间电压一直为0V,会不会是这里的问题呢?
打开图纸 测出Q4的在脚有3V,2脚也有15V,1脚没电。1脚这边有个电容C21,会不会是电容软击穿呢?想到就干,维修不能犹豫,  直接取掉,怀着坎坷的心情通电。。。。。。啊,不掉电了。 就是这里的问题?上屏测几分钟不掉电,心情大好。到此装备机收工。

图片分享:机器问题就是**供电LCDVCC线路上一电容软损坏引起的上内存掉电

网友:
还是示波器好啊,这个东西真的修板子快

网友:
掉电的原因真是挺多,有时也挺不好查

网友:
可以啊 示波器大师

网友:
缺电会掉电,有示波器查的就是比较快

网友:
这个问题太奇葩了,最后是个小电容的问题

网友:
掉电的原因真是挺多,有时也挺不好查。。

网友:
示波器在维修中 作用很大  会用示波器的我感觉都是高手

网友:
示波器还在吃灰,真羡慕会用示波器的大神。。。

网友:
表示没示波器怎么修。。。。。。。

网友:
技术还可以

网友:
晕遇到的   几乎内存供电坏很多一般都是换了内存的 供电就好了 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可惜我示波器看不来,只有三板斧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修。。。

网友:
好在楼主细心找对了方向,否则问题就复杂化了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撸主厉害了!!!!

网友:
应该是这个电容半短路影响的。。。

网友:
我现在示波器都不怎么用了,疑难的问题直接换主板

网友:
这种确实遇到过的  很常见的通病

网友:
示波器用顺手了,确实方便。前面有人出了示波器教程,还没来得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