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B不触发去保护通病维修

楼主(2017-11-07):
机型:华硕 X43B
板号:PBL50  LA-7321P  REV:1A
故障:没待机 按开关没反应

维修过程:接上可调电源没任何电流 ,按开关也是没一点反应,看图

打主板各供电对地阻值,没发现什么异常。
通电测量主供电 19V正常 ,+5VALWP ,+3VALWP没电压,看来问题不大,就是没待机引起的不触发,这类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上图

16脚VIN 19V ,13脚EN 3.1V, 8脚 3.4v  ,17脚 5.1v ,3脚 2V,1脚  6脚开启脚没电压,才导致PL303   ,PL305没电压,查其来源
看图
PQ308要高电平,PQ307截止,待机芯片RT8205芯片才会输出3V 5V
现反了PQ308是低电平,PQ307导通 ,ENTRIP2 ,ENTRIP1为0V
VS经PR319,PR320分压得到电压是5.6v左右  现才0.7V ,它还连着VS_ON,
看图
来到温度芯片G718TM1U ,手上没这料件,去掉PR4不装

,3V 5V电压出来了,待机0.01看图

按开关电流一路小跑亮机 。看图

进系统测试半天,到下班客户取机一切正常。
这机器此故障已修到多台了 ,去掉G718温控保护 ,没什么影响 ,去年也有修到,客户没反应有什么问题,当然手上有料件还是换了的好,又不贵 。
同一型号同一问题,看来是个通病。
附上此机图纸

 会员13729022元2022-12-5 12:19

网友A:
曾经 在某宝 发一个板子  拿回来也是这问题 。修好 懒得墨迹!

网友B:
仁宝保护隔离还是好修

句容诚信电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仁宝保护隔离还是好修

这不是隔离电路出问题  19V总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 在某宝 发一个板子  拿回来也是这问题 。修好 懒得墨迹!

我从去年到今天加起来可能有6台左右吧  可以列为通病

网友C:
好文章多多分享,很仔细,谢谢学习了。。

网友:
修到类似毛病一台,也是ASUS的机器,我是去掉EC边的 过温保护。ASUS还真爱坏这一块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文章多多分享,很仔细,谢谢学习了。。

有你们的支持  有好的维修例子就发表出来

网友D:
修的不错哦,待机芯片的3V5V开启没有,所以没有输出,追查到来源,可能是EC拉低的,赞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修的不错哦,待机芯片的3V5V开启没有,所以没有输出,追查到来源,可能是EC拉低的,赞一个

不是EC  是温控G718TM1U拉低了  手上没料件  才改用此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是EC  是温控G718TM1U拉低了  手上没料件  才改用此办法

明白了,但是这个去掉的话会不会温度过高了不会自动关机保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白了,但是这个去掉的话会不会温度过高了不会自动关机保护啊?

不会 没什么影响  去年修的的机器客户一直在用着  没反应有问题

网友:
想不到这种小芯片还经常出问题。不过不出问题我们做维修的怎么赚钱呢

网友:
温控一般很少遇到

网友:
烂华硕烂华硕 各种扯把子的问题  故障率太高了

网友:
厉害厉害心思缜密感谢分享通病

网友:
从者你的图纸我也要给你加分  不然对不住你发的帖子

网友:
看着看着才能看得明白呵呵!多看几次!

网友:
解说的很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