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330

楼主(2017-11-07):
求助,戴尔3330板号12275-1,开机显示正常,进不了系统PE也进不了,进系统的时候是一过戴尔LOGO就灰屏,接U盘进PE要进PE桌面的时候灰屏,把硬盘拔掉整个机器就正常了,可以进PE过完LOGO也不灰屏了,本以为是硬盘坏了结果换了我自己的测机硬盘也进不去PE和系统,然后拆开主板量硬盘接口电压5V正常.BLOS刷过,桥也上了BGA就是没效果,求助大神有没有大神遇到这种情况解决了的,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可能南桥问题 灰屏死机    PCI 出了问题   排除键盘  光区  外设东西

网友:
检查主板网卡芯片 PCI 芯片  都取下来看看  要是不行换个南桥  是ATI 显卡也可以试试假焊一下

网友:
基本故障 都在这里  这中不死不活 就麻烦 要花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