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E5471把自己蠢死的维修 送上BIOS引起的故障

楼主(2017-11-07):
哎~~~~~~修好的机器被自己搞死了

机型:acerE5471
                 版号:DA0Q0MB6EO REV:E
先给上BIOS然后给你们原因: da0zq0mb6e0

网友:
加个分安慰安慰我把!还好原来不能亮机!换了个IO能看见指示灯亮了。还可以交差。兴奋过头

网友A:
好吧,自己把自己s死了............怎么的也得抽自己几个耳光了.........

网友:
牛逼,自己折腾自己66663333666

网友B:
维修的人物不搞坏几个机器,怎么会进步得更好啊

网友:
没断电拆焊过BIOS,哈哈,不过没挂掉,幸运

网友:
很详细的过程 值得学习、、、、、、、、、、、、、、、、

网友:
长个记性吧,断电断电,必须断电啊

网友:
CPU搞挂了  真是作死啊  做维修的一定要细心啊!!!!

网友C:
我也有过和楼主一样的经历啊,悲哀啊

网友:
总有忘记的时候

网友D:
这么一点小问题 竟然给报废了  其实吧这个也属于正常现象 不教点学费怎么能成师傅  我几年前也这样做过 忘记拔电源  不过还好那是焊接的EC   手法比较快 不拔电源焊接EC 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楼主  很厉害了   一开始从主板触发电路后查起  说明主板这个问题  楼主心里有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自己把自己s死了............怎么的也得抽自己几个耳光了.........

哇!老哥你迅维呆了好久了啊!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的人物不搞坏几个机器,怎么会进步得更好啊

说得也对哈  真的是尴尬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很厉害了   一开始从主板触发电路后查起  说明主板这个问题  楼主心里有底了

在迅维呆几个月 谁都有点懂!对你们来说只是皮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么一点小问题 竟然给报废了  其实吧这个也属于正常现象 不教点学费怎么能成师傅  我几年前也这样做过 忘 ...

那么多脚位!没事?是不是电压低的原因呀?都是厉害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过和楼主一样的经历啊,悲哀啊

我主要是说刷BIOS还是有某些依据的!这教训以后就会注意了,涨教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那么多脚位!没事?是不是电压低的原因呀?都是厉害人啊

电压低 电流也低呀 短路也不会烧  重点在于焊接熟练  包括台式机的IO我也带电焊接过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低 电流也低呀 短路也不会烧  重点在于焊接熟练  包括台式机的IO我也带电焊接过  完全没有问题

我都是先对齐EC,再上点锡固定。再风枪吹,最后拖焊!这样肯定出事 你们怎么焊接的?完全没事?

网友G:
吃一见长一智 至少还是知道了故障的原因了

网友H:
也是大师傅了,起码自己搞坏了,会修好。。。。。。。也属于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也是大师傅了,起码自己搞坏了,会修好。。。。。。。也属于正常

哪里来的大师傅!还在学拉!CPU挂了修不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吃一见长一智 至少还是知道了故障的原因了

实际不知道哪里问题,待机偏大。查太久受不了了 量CPU后的电容 发现的 运气不错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维修都是如此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