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准备搬板...

楼主(2017-11-07):
客人6P自己换屏螺丝打穿主板..只能搬板了...

新方法..把CPU一体拆下..不分层....直接整个CPU拆下来..

网友A:
后来装好了没 断片了啊。。。。。。。

网友:
手机现在比电脑生意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来装好了没 断片了啊。。。。。。。

刚刚拆下来的...图片有时间的....ID板还没有到手.先把套件拆下来.....

网友:
多少度拆下上成没爆。CPU值锡怎么值挺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