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10触发掉电

楼主(2017-11-07):
联想T410触发掉电,电流到0.7A自动关机。放电也一样。测了桥供电内存供电CPU供电都有。集显供电没有。换了CPU还是一样

网友:
刷BIOS看看 不行就搞主板交换 最好不要大修。

网友:
掉电以后能再加电吗?

网友:
刷下BIOS试试吧。先解决BIOS。再查查信号

网友:
最简单的一步  bios都不刷,,

网友:
用风枪 吹下 QM57 的桥 一下,看你能补能点亮,, 你这个桥 8成 可能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