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587E触发条件

楼主(2017-11-07):
华硕X450J的笔记本,不触发 。待机正常 ,换ec8587E后压着ec能触发 正常点亮,确定焊的没有问题 ,反复焊了几次 、不压着ec 。不触发 ,并且充电黄色指示灯几秒钟闪一下 。请问这个是少了什么电压或者信号。这个8587e触发条件是什么,谢谢指导

网友:
压着EC能触发,不证明板层出毛病   还修啥呀

网友:
此机已修复 是pwrbtn上拉电阻阻值变大 。换个10K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