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MECHREVO X6Ti

楼主(2017-11-07):
500p 原机读取 放心下载 高清图主板短路  一颗电容解决

网友A:
第一张图那三个大件儿从左往右依次为显卡,CPU跟桥吗?小白不懂

网友:
看样子 显卡也不是很高端啊.GTX9几的显卡?

网友B:
换的什么电容呢,这个电容引起的什么故障说说呢

网友:
这板子的做工看起来 真的好差  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个高档显卡,不知道是个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那三个大件儿从左往右依次为显卡,CPU跟桥吗?小白不懂

恩      显卡  CPU  桥 做工一般

网友:
                   好东西值得收藏            下载存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的什么电容呢,这个电容引起的什么故障说说呢

19v  大短路 电容拔掉就OK了   你懂的

网友:
楼主又检钱了,联想y系列的也有一款爱电容爱坏的

网友:
新手看不太懂哦,呵呵。。。能详细点吗,,,

网友:
这种机器B+短路的比较多要是短的比较严重的 ,直接烧U

网友:
楼主  这个我知道  一般板子短路的时候  看一下主板有没有外观哪块有明显的痕迹

网友:
机械非常多问题,质量差。
要售后找我(此处有广告)

网友:
这板子看起来做工就是失败 和山寨的有的一比

网友:
有时候大短遇到就是赚到,楼主又发财了

网友:
我的最爱,电容短路,好多都是取下板子看就看到哪个坏了

网友:
这款主板电容容易坏,估计一段时间后再会返修,可能是电容或许是充电芯片PCB烧毁,这两个经常遇到

网友:
感觉好难!先来个回复蹭几个下载分。

网友(2018-08-20):
我正在修,8692烧,其他短路正在查

网友:
楼上的短路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一个8692烧了,还有短路的,不大好查、、、

网友(2019-12-26):
请问楼主这个版本的BIOS M.2接口通道从PCIE3.0X1改为PCE3.0X2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