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225机器硒鼓上有字但转不到白纸上

楼主(2017-11-07):
换过新鼓芯,印出来轻微底灰及白色字(字周围为轻微的黑色底灰,本应该是黑色字),印到一半时停机,硒鼓上成像很好,但不到纸上,请教是转印哪方面问题,该如何下手?请教大师,谢谢

网友:
有图就好判断了,底灰一般是载体、充电。转印不到纸上,一般是转印接触不良或者坏,最后检查高压板。

网友:
检查转印触点,更换转印辊,更换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