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3T 跑80 不读内存小修

楼主(2017-11-07):
话  不   多   看    图

结束

网友:
这个8脚是通病来的 很容易坏

网友:
还真的话不多。。还都得自己脑补的。

网友:
修到过两片这种板都是以个问题来的

网友:
华硕通病......楼主又捡钱....

网友A:
这个8脚拆了就好了?这玩意起的啥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8脚拆了就好了?这玩意起的啥作用?

好像和超频有关的吧  这个坏了拉低smb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捡钱机深深地脑补了一下下。你是怎么想到怎么发的。。。。

网友:
太好了,又可以学习学习了6666666

网友:
这种8脚芯片坏引起的不过内存,拆掉就好

网友:
一句话也没有像我这样的小白都不知道修那个电路好的

网友:
通病。。。。。  原来如此   学习了!!!!

网友:
小八脚 真的全是病

网友:
这种8脚芯片坏引起的不过内存,拆掉就好    捡钱

网友:
我有块这个主板,可通电,CPU风扇也转,但是就是不亮机,蜂鸣器也不报警。参考下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