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笔记本不能显示,盖子关一下再开就显示换了屏线了

楼主(2017-11-07):
各位师傅:

   笔记本不能显示,盖子关一下再开就显示,换了屏线也不行,我记得以前看到过说有一个什么信号 用什么磁转电原理 控制关盒的请问是哪个呢

网友A:
屏保开关,你是新手的新手啊,,信号名称叫LID SW.

网友:
是个三条腿的表面贴装元件。。是个霍尔元件。。楼主还是到专业维修的看下。。

网友:
进电源管理里去关掉就可以了。不行就得找专业人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保开关,你是新手的新手啊,,信号名称叫LID SW.

谢谢师傅,这个正解,以前学过,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