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20e笔记本无待机

楼主(2017-11-07):
一台联想X120e笔记本,不开机,拆机测无系统供电,测RT8206MG1427脚没有电压,证明RT8206MG没有开启信号所以没有系统供电电压。

顺着图纸3V5VEN来源,由5VAL线性电源接一个39K电阻上拉得到一个高电平,受控于SYSSHDN信号。

顺着查SYSSHDN信号接温控电路,看来是温控电路故障导致系统保护不开机的,由于温控热敏电阻串联太多,懒得查了,直接把PD16二极管拆除了。

RT8206MG1427脚电压恢复到4.8V了,3V5V也出来了,按开机键正常开机。

网友A:
不错学习了,不知道系统里面可以看到电脑温度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学习了,不知道系统里面可以看到电脑温度不?

忘看了呢,电脑发走了,看图纸好像只是控制三极管PQ57导通的,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
不错,目前还没遇见过这样的问题的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