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主板用14寸屏灰屏,用13.3寸的屏正常

楼主(2017-11-07):
联想B460主板用14寸屏灰屏,用13.3寸的屏正常,这个主板最开始是不开机修好的,屏线接口电压都正常,有哪位大神碰到过啊,求助中

网友A:
楼主试下在换个14寸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试下在换个14寸屏

换了3个14寸的,一样故障

网友:
不应该有那么奇怪的故障吧。。。多换几快屏试试看

网友:
实在不应该啊,显卡有问题了吧!!!

网友:
屏线会不会有问题,刷下BIOS,用133的屏进系统查看各设备是否有不正常的现象

网友:
量下屏上面供电3.3V有没有,有的话倒下屏码片试试,还不行搞搞BIOS看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线问题  在测试一下  屏 第2角和第3角  3.3V 电压稳定不   我之前修过几台机器 都是这杨问题 23角电压没有达到3.3  会灰屏 白屏 装别的屏不显示

网友:
是屏不兼容  你把原屏上的码片换过来

网友:
后来怎么样修好吗,楼主,,,,期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