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维修求助

楼主(2017-11-07):
诚心请教各位大侠,这款示波器哪里可以维修,或有这款示波器高压包出售的也行。

高压包如图片所示:行管2073,这种高压包,知道在哪里有吗?淘宝上找过很多家了,找不到

这是电源厚模,这是好的。各项输出电压都正常

高压包内部短路,行管严重发热,行管工作电压正常

网友:
放弃治疗吧!不差钱的就买个数字的玩玩

网友:
这是日立的示波器100兆的吧,国产也有仿的牌子,你查看下仿的牌子里看有没有相关的配件。个人建议,高压包应该也能通代。

网友:
去淘寶找看看吧,不然就找同型號壞的示波器拆料

网友:
哦,我试试,多谢各位了,淘宝上找了这型号的高压包,找好久了,找不到,

网友:
有时间可以折腾,就把它拆了重新绕一个,是最直接的办法

网友:
找臭氧发生器的高压包,,和这个一模一样,能不能用,你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