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7开机黑屏,只有鼠标箭头

楼主(2017-11-07):
求教:win7 专业版 64bit sp1 因断电,开机黑屏,只有鼠标箭头,用键盘任务管理器,cmd打不开的: 安全模式 和最后一次正确配置,均黑屏,只有鼠标箭头,用win7自带的诊断修复检测不到错误,升级覆盖安装提示兼容性报告,无法安装,求大神们给个思路,如何能修复这个系统
win7

网友:
这种问题好头痛,我都是直接重新装系统。

网友:
重装系统测试下 ,或者进pe测试下,检测硬盘

网友:
先重装一下系统试一下 ,,,应该还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估计还是系统问题,很有可能不兼容的哦,朋友们

网友:
重装系统应该能好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很多!win8win10都有过.不过win10修复起来简单有效.win7修复好的几率很小!一般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给客户重装系统!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重装系统看看,一般不会是硬件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头疼没有重要资料我都选择重装

网友:
是不是系统崩溃了,进PE系统,可以先把需要的文件复制下来,拷贝到其他盘里,然后再重新做系统可以试一下。

网友:
先测测硬盘有坏道吗 不行装个系统啊

网友:
看看能不能用任务管理器直接进入里!然后新建一个账户!开机选择你新建的账户把以前的账户删掉就可以了!这种治标不治本!以后还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治装系统

网友:
检测下硬盘吧 硬件没问题就重装系统

网友:
这种问题我的也是,我都是直接重新装系统。安装系统很快

网友:
运行CHKDSK C: /R 进PE试试看吧

网友:
有一段时间,WIN7如果用马家的电脑管家打完补丁重启后必须是黑屏且只看到鼠标的光标,无法作任何操作。必须得重装

网友:
你这只能重装系统,进PE重新安装

网友:
等等 不行装系统圆

网友:
你无法安装系统了吗?难道说是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