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425不开机

楼主(2017-11-07):
a1425不开机 ,按开关没反应,不触发,充电器小绿灯也不亮
说明EC有问题,没有识别到充电器,换一个充电器也一样
拆机检测
先查EC工作条件,=PP3V42_G3H_REG 供电已正常产生

EC的复位也有了SMC_RESET_L

EC32m晶振也起来了

ec工作条件都正常后,接下来就要看ACOK了

ACOK 也正常产 生了,根据时序ACOK 产生后,1是去了U6908产生单线传输芯片的供电,ec通过下面的芯片和电源适配器通信通信正常后,电源适配器的小绿灯才会亮,但小绿灯没有亮

2路给EC,ec收到ACOK后就应该发出SMC_PM_G2_EN去开启3V,5V供电

经测量EC没有发出这个信号,并且适配器灯也不亮,综合2点,EC坏啦
换EC有个小插曲,从网上定了一个,程序不一样,装上去后,可以开机,也能进系统,
但适配器灯也不亮,检测不到电池,识别不到WIFI,只好买块料板拆EC,装上去后所有问题都解决啦

这个是料板

修复完成的

 会员1195480300鑫豆2025-7-12 17:20
 会员13040822元2022-11-20 12:01
 会员632072元2022-11-8 09:35

网友:
经典故障经典放维修案例,一看就是老司机的修法啊。厉害了

网友:
上电时序非常清晰。楼主66666.谢谢分享

网友:
建议楼主拿去修吧,自己乱搞,小心烧掉!

coal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楼主都是老司机了,直接锁定目标

网友:
上电时序非常清晰,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兄弟你从谁家买的料板 我在修这个主板 已经换了两个EC还是不是识别电池  求楼主 给个链接

网友:
苹果EC如果能搞到在线刷写的方法那就非常安逸了  但是往往事与愿违

网友:
楼主厉害 苹果我们这里修的少 看到都很怕  学习中

网友:
                          苹果板都要买料板拆吧

网友:
上电时序很清楚,还是修苹果好,挣钱,来钱快。啊

网友:
看到代EC程序的就恶心,我这编程器他刷不了

网友:
楼主不仅技术好、。焊工也是一流的啊。、。

网友:
思路清晰 时序是关键 EC程序资料不能搞错

网友:
苹果修的少,,,,学习了,,,,,,,,,,

网友:
一看就是老司机的修法啊。厉害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时序也准确,只是不知道4楼的朋友为啥说人家是乱修呢?也没发表自己的高见。。。。。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思路清晰啊,,,,,,,,,,,,,,

网友:
楼主,你说的EC是什么?是不是电源控制芯片?

网友:
a1425不开机 ,按开关没反应,不触发,充电器小绿灯也不亮
说明EC有问题,没有识别到充电器,换一个充电器也一样
拆机检测
先查EC工作条件,=PP3V42_G3H_REG 供电已正常产生

EC的复位也有了SMC_RESET_L

EC32m晶振也起来了

ec工作条件都正常后,接下来就要看ACOK了

ACOK 也正常产 生了,根据时序ACOK 产生后,1是去了U6908产生单线传输芯片的供电,ec通过下面的芯片和电源适配器通信通信正常后,电源适配器的小绿灯才会亮,但小绿灯没有亮

2路给EC,ec收到ACOK后就应该发出SMC_PM_G2_EN去开启3V,5V供电

经测量EC没有发出这个信号,并且适配器灯也不亮,综合2点,EC坏啦
换EC有个小插曲,从网上定了一个,程序不一样,装上去后,可以开机,也能进系统,
但适配器灯也不亮,检测不到电池,识别不到WIFI,只好买块料板拆EC,装上去后所有问题都解决啦

这个是料板

修复完成的

 会员13040822元2022-11-20 12:01
 会员632072元2022-11-8 09:35

网友(2017-12-16):
楼主的时序 很清晰 以前都不知道怎么看 现在知道 l了 谢谢了楼主的分享 谢谢了

网友:
大神。。。。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苹果的就是这么烦,EC基本都得买料板拆,X宝买的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楼主厉害了这手法老司机的手子666

网友:
楼主慢慢来,板子不行就换一块试试。

网友:
这种机器能亮机的最好还是看情况搞 万一 坏了 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从谁家买的料板 我在修这个主板 已经换了两个EC还是不是识别电池  求楼主 给个链接

这种可能不是EC的问题 再查查其他地方吧

网友(2018-01-21):
我有一个1465进水的有显示 无背光怎么也修不好

网友:
其实可以从植一下  大部分都能好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建议楼主拿去修吧,自己乱搞,小心烧掉!

网友(2018-02-26):
还是买料板比较靠铺..........。。。

网友:
很给力!很给力!很给力!很给力!很给力!

网友:
感觉只要思路清晰,有电路图还是比好修,不像华硕的。。。电路图太难搞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上电时序紧扣,一看楼主身经百战的老士兵

网友:
太厉害了我什么时候能学会,继续加油。

网友:
楼主好利害,上电时序非常清晰。

网友:
感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的這種方法。

网友:
EC程序自己也可以用编程器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