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5G键盘和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7-11-07):
此机器,开机键盘在BIOS和系统下都不能用。进系统之后触摸板也不能用,外接鼠标点开设备管理器,里面没认到键盘和触摸板。还有就是这个机器开机进BIOS的时候外接USB键盘可以使用,系统启动的时候不能用,进系统又能正常使用。

拆机测量键盘接口对地阻值正常,MY0由R145上拉为3.3V, MX0-7待机3.3V正常,MY1-17待机状态下0.6V左右,上电之后,MX0-7电压不变,MY0-17电压全部为0,这部分正常的。继续往下搞,然后刷了EC BIOS和南桥BIOS、换了EC,还是不行,然后就放着了。(上面那个图片那样搞,是图纸问题,有些页面不是完整的,看起来有点麻烦)

打开HM55白皮书看看有没有与键盘有关的信息,输入"KBC"进行搜索,搜到几个,就下面这个看着还有用。

图上面也没说么是那个脚控制,但是看到LPC,就是南桥LPC模块这边了,测量LPC帧周期还是正常,接着料板拆个HM55南桥换上,还是不行啊,看起来难搞了。
接着抄起万用表,对着EC周围的电阻亮了一遍没有发现阻值特大的可疑目标,看来真不是一般的难搞,

又过了一天整理一点思路,继续搞了,从EC的LPC模块这边搞。

准备测量SIO_A20GATE、SIO_RCIN#、SIO_EXT_SCI#、IRQ_SERIRQ、SIO_EXT_SMI#,这几个信号由3V上拉(图纸有点坑,页面不是完整的,就不截图了),都是从EC的LPC模块通往南桥的。
示波器调到下降沿单次触发,触发电压设置2V多一个一个测量,从插电源头按开关上电到拔掉电源头,中间只要触发一次基本上可以认为这个信号正常。就这样一个一个测下去,测到IRQ_SERIRQ竟然不触发,电压0V.

主板上找到R342测量2端电压都为3.3V,直接从R342连接南桥那一端飞线到EC125脚.开机测试键盘可以正常使用,触摸板也能用了。

 会员162134300鑫豆2025-4-8 12:55
 会员4520702元2022-10-28 22:55
 会员6722452元2022-10-3 09:34

网友:
先占个沙发,断断续续搞了3天了,不容易呀。。顺便求点下载分。

网友:
楼主不错哟,这样的故障都修得出来,学习了。

网友:
被楼主的精神感动了,修三天才修好的主板,现在没有几个能这么认真的查线路了,我现在最多修一两天不好就放弃了。

网友:
IRQ中断控制掉了,
怪不得不能用

网友:
楼主真的厉害有好多我还没学到呢,有好多还看的不太懂

网友:
~~~楼主修到最后搞定-----应该是逼上梁山吧!修的辛苦。

网友:
LPC 总线, 这个是控制键盘跟触摸板的吗,好像BIOS 芯片也是这个总线呀

网友:
你用的什么翻译软件,好像很好用能提供一下不?

网友:
中断请求信号。 楼主的毅力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 不错 我是刚开始学的  看你这种维修思路对我修主板很有借鉴作用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这都修好,技术棒棒哒。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了,思路挺清晰的,有前途哈

网友:
这都能修好, 学习了   厉害厉害 楼主留个联系方式 加个好友

网友A:
这个很牛,楼主怎么想到这个方法的,IRQ_SERIRQ是啥信号,居然导致键盘,触摸失灵

网友B:
lpc这块应该是控制键盘的开启禁用,但信号就是那个吗?LZ修好后有没有测下键盘口MY0-MY17电压是不是正常?厉害了,挺有耐心的,理论也强。。。。。。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牛,楼主怎么想到这个方法的,IRQ_SERIRQ是啥信号,居然导致键盘,触摸失灵

IRQ_SERIRQ也不清楚,一端连南桥另一端连接EC,主要还是问题还是在EC那边。以前搞过一个15寸的索尼笔记本,板号:MBX-240,它的小键盘区域就是通过电阻把一个信号上拉到3.3V才能用;这个主板装在14寸索尼机器上面的时候,那个信号就是通过电阻接地屏蔽小键盘。具体哪个信号没查,没有图纸,直接把14和15寸两块主板对比找到的。IRQ_SERIRQ这个信号我估计是被电阻上拉连接到EC端启用键盘。毕竟南桥那边没问题呀IRQ_SERIRQ还是高电平的,只是到EC的这一端断线了。

网友C:
修机子靠毅力   和我差不多  如果有疑问 都搞通宵

网友:
引用 网友B:
lpc这块应该是控制键盘的开启禁用,但信号就是那个吗?LZ修好后有没有测下键盘口MY0-MY17电压是不是正常? ...

修好后测过了MY0-MY17待机状态电压和之前一样,MY0-MY17上电之后电压也和之前上电电压一样,一般来说MY0-MY17这边只要保证对地阻值接近,在看看键盘接口待机的时候有没有信号被阻上拉下拉之类的就行了,上电之后EC要配置键盘引脚了,那时候的电压多少不太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机子靠毅力   和我差不多  如果有疑问 都搞通宵

嗯,修机器确实就要这样,遇到难一点的就放弃了,很难提升技术的。

网友D:
这个是控制键盘跟触摸板的吗,好像BIOS 芯片也是这个总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控制键盘跟触摸板的吗,好像BIOS 芯片也是这个总线呀

那说的BIOS芯片,应该是早期的挂在LPC总线下面的吧,走的同样都是LPC总线,至于他的作用确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