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5 开机上电0.045维修

楼主(2017-11-07):
联想E455 AMD芯片组独显,拿过来的时候,通电,按开关上电0.045。拆机发现没有进水,没有维修过。检查3,5V电压正常。经过检查发现是EC边上电容有短路
果断换之,电流上到0.9,这下高兴了,因为没有插内存,心想差不多了,结果上内存加电到1.0几,这下心凉了大半,反回再查各路电压信号发现都有。联想BLOS坏的多,果断找个BLOS来刷下, 8M blos, E455 NM-A231 AMD

网友:
不好意思,后面亮机的图片上错了,这机器最后的结果是亮机的

网友:
具体位置 是那里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画个圈圈出来比较显眼

网友:
如果能标识下具体位置就好了 这样免得遇见的人走弯路

网友:
能标具体位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