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80没有声音的曲折维修过程

楼主(2017-11-07):
    前半个月,同行拿来一台G580的笔记本,开机无显示。外接能显示。该同行只是把屏幕的接口屏线,重新插了一下。我告诉他,主析坏了。等同行走后,我拆开笔记本,重新弄了一下主板上的排线接口居然好了。开机后,发现系统是坏的,没有在意。
    今天早晨返修回来,告诉我笔记本没有声音。同行自己已经拆开看了看,喇叭都接的,线也插的。无果了,只能先装系统,换了XP、WIN7、WIN10,还是一样的问题。我就输入机器编号,去联想网,下载相应的声卡驱动程序后,还是不行。能发现声卡,播放着音乐,也能看见音符地跳动。先测量喇叭吧,通的,没有坏。难道是声卡坏了,从坏板上找了一个一样的芯片后,还是不行哇。在想想,把声卡周边的滤波电容换掉看看吧。结论:就是还一样的。没头脑了,没思绪了。放一边吧。
    下午来了,想了想,不行就加个usb声卡,把usb声卡改装到里面吧。测量了一番后,用笔记本的喇叭,就是嗡嗡响,不对哇。没有声音就这几种办法。我把小音频接口板断开后,还是一样的。
    快下班了,来了一个灵感,测量一下音频接口有没有损坏。万一,必须接上音频接口板,才能发音呢?此时此刻,音频接口断了一根线。难道是它的问题,这个音频接口,是二合一的,具备了麦克风。弄好后,有声音了。把耳机去掉后,又没有声音吧。干脆,短接接口板。  一切就这样修好了。

网友A:
这说的是耳机模式吧?耳机接口问题多

网友B:
就是说 接口。被默认了有耳机插入?

网友:
声卡耳机接口一般都有反馈信号的 你不接耳机接口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C:
那如果耳机插入呢,两边都有声音了是吗,,,

网友D:
这种可以先把音频小板拔了进系统看有没有声音,然后故障基本就锁定了

网友E:
应该是耳机接口出问题,,在系统里面显示是耳机模式,,

网友:
楼主修机还不够仔细

网友:
应该是进入耳机模式了吧,这种问题修其他机器见过

网友:
被默认了有耳机插入:)

网友:
现这总没有声音的首先是要排除外设一步一步锁定问题,,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耳机接口的机械开关?应该是一直被认为耳机模式

网友F:
耳机接口问题可能性很高  BIOS也有可能

网友G:
                那你最后有把USB声卡改进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 接口。被默认了有耳机插入?

拿来之前,我用耳机试过,没有声音的。我就刷过程序,换过声卡,换了接口,在用耳机试,才有声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如果耳机插入呢,两边都有声音了是吗,,,

接上耳机,只有内置喇叭有声音,耳机没有声音。我就把接口短接了,就那的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可以先把音频小板拔了进系统看有没有声音,然后故障基本就锁定了

你好,我去掉音频小板了,还是没有声音。我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耳机接口出问题,,在系统里面显示是耳机模式,,

在系统不显示耳机模式,还是扬声器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耳机接口问题可能性很高  BIOS也有可能

bios试过了,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你最后有把USB声卡改进去吗

你好,没有,本来,我想改的。可是,改了,喇叭没有声音,你说,这是什么问题了。应该会有声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说的是耳机模式吧?耳机接口问题多

拿来之前,我用耳机试过,没有声音的。我就刷过程序,换过声卡,换了接口,在用耳机试,才有声音的。

网友:
这样都行。楼主很有办法啊。一般我都是先弄接口

网友:
什么行业现在都不好做 钱难挣呀aaaa

网友:
厉害了楼主,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H:
我遇到过 换win10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遇到过 换win10可以了

我目前没有遇过。你说的,那种问题,是新出来的笔记本吧?

网友:
不明白是怎么短接的 ,如果短接了  会喇叭响,耳机不响吗?

网友:
怎么短接的 ,不接耳机接口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好能干啊,呵呵,有点折腾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