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维修求助] 6s进水机复位信号偏低,怎么修

楼主(2017-11-08):
前段时间接到一台进水6S据说在水里泡了10分钟才上岸,上电漏电,然后我发现功放供电IC腐蚀了就直接换了就一个就好了。
开机定60左右,查供电,全部供电都具备了,i2C总线没问题,唯独1.8V的复位信号上拉不了,上拉电阻一端有1.8V另为一端只有0.4V.这个复位信号一边接电源,一边接CPU,我换了电源之后还是不行,一样定60左右。

大虾们,给点维修思路,这下不会真要去搞CPU吧?

网友:
0.4V一侧拉一个1.8V试试,不行只能搞U了

网友A:
虽然没修过这种情况,饭分析既然能正常使用,肯定不是不是U的问题,信号弱说明信号接受放大电路电有问题,肯定是电路中阻值变大造成电流变小,反映到系统中就是信号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修过这种情况,饭分析既然能正常使用,肯定不是不是U的问题,信号弱说明信号接受放大电路电有问题, ...

电阻我已经换了,换了一个拆机的电阻还是不行。

网友B:
既然换过电阻还是不行,会不会是板层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换过电阻还是不行,会不会是板层漏呀!

这个我也不清楚,所以我也懵逼了,打阻值有三百多,我觉得是正常的

网友:
上拉电阻换个试下, 要不先短接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C:
应该 图纸上 看下 这路所有的电容 是否接地吧?  估摸着 可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 图纸上 看下 这路所有的电容 是否接地吧?  估摸着 可能是这样

这条线路也就一个电容跟一个电阻,电容已经拆了,电阻也换了:gaoao:

网友:
搞CPU都没用。进水一般都是坏。没见过U虚汗会让复位底的

网友:
你既然查到了复位电压被拉低,你就没有取下旁边的C2260这个电容试一下,打阻值只能说明通到了CPU

网友(点评):
已经扣掉了

网友:
遇到很多个了,都是一端0.4到1.1V    ,重做CPU都不行的。估计得般板了

网友:
把上拉电阻改小试试看。如果还被拉低估计是CPU挂了

网友:
找马云买个显示复位拯救芯片

网友:
额,这种情况我也没有好的办法,说不定也是板层问题呢,但是你不取u如何确定是不是板层呢,或者你切断进去cu的复位,然后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