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 USB坏烧南桥维修一例

楼主(2017-11-08):
接到一台V360机子 ,先问了客户这机子的一些问题,客户回答说昨天用的还是好好的,今天早上打开就开不了了,机子的情况初步了解完成,给客户开了维修单叫他先叫我们的检测结果。客户离开,初步看下了机器外观没有出现摔的情况,看到USB接口的时候,发现USB被插坏了,里面的针全部跟地连在一起,心里一喜,捡到搂子了,果断把里面的针给拔直,通电,完了,不触发。电流一直在0.025,这下第一想到的就是南桥肯定出问题了。拆机,量了下发现全部接地。给客户报了维修成本,客户同意维修。换南桥, 桥是HM55的芯片。桥换好后,通电,电流上去了1.65亮机,这下也还是顺利的维修。装机测试完好,关机再开机发现了一个问题,有时进系统很慢,有时就卡在BLOS那进不去,南桥换好应不会有这个问题,去南桥的信号都正常,怪了,最后发现了问题,在换那坏的USB的时候把一个四角电感弄坏了 ,换了个正常。

USB维修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13444-1.html

网友:
"四角电感弄坏了"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USB的数据线吧!不知道回答的对不

网友:
简单明了。收米。 爽。

网友:
和楼上同问,照片也看不太清楚1111111111111

网友:
那四角电感应该是USB_DAT吧,坏了最多那个USB不识别,进系统慢怎么回事啊,求解

网友:
还不错,技术含量不是很高,细心占主要部分。

网友:
进系统慢怎么回事啊?
小小白不明白,
先学习了。感谢分享。
话说这个屏也是一线屏,
这个修好客户能给多少米啊?
呵呵

网友:
楼主这钱捡的也不易啊,我现在喷到换桥头疼,麻烦

网友:
先在都难得换桥了 。。。。。。。。

网友:
楼主厉害 技术含量虽不是很高 但是经验丰富

网友:
这 焊油 不行啊
思路不错。

网友:
不错,思路可以的,修好可以收钱了。。。

网友:
干南桥啊 我不会 路过

网友:
     楼主思路 清晰  逻辑  正确     向大神学习

网友:
这个电感是时钟数据 南桥换的不错

网友:
也即是说电感坏了,南桥USb信号串了对吗

网友:
换桥风险大 又收不到几个钱现在  都赖的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