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请问这个IC可以用XC9235来代换吗?

楼主(2017-11-08):
现在测到他的IN有3V电压,其他的没电压,4脚应该是调整脚,对应R28是54K欧,R29是80K欧,电阻应该没问题的,虽然对不上表

网友A:
肯定不行啦XC9235是PWM芯片fst7835是线性输出,在V星的主板找有这样的5腿线性这样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行啦XC9235是PWM芯片fst7835是线性输出,在V星的主板找有这样的5腿线性这样的芯片

非常感谢,有一些可替换具体型号吗高手?想在X宝买,fst7835是找不到了,在贴片IC手册查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