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04开机嘟嘟嘟到亮机慢的维修。

楼主(2017-11-08):
前排提醒:本帖没啥技术含量,纯粹是因为连干两个桥居然还能亮感到惊喜。(开机嘟嘟嘟,我之前好像修过是显卡问题,所以第一步先干了显卡。然后开机白屏很久才能进系统,大概半个多小时。论坛有这个通病,是三合一的桥虚焊导致的,所以第二步干了cpu。干完后开机3分钟之内就能进到系统)

网友:
因为这两个桥周围都有那种黑色的胶,不太好加焊所以我就索XD取下来重植了

网友:
还好这个不像那个A1286的显卡,PCB容易断线

网友:
一般带黑胶的加焊也没用,一旦加焊必爆珠 ,还不如直接拆下重置

网友:
这两个桥周围都有那种黑色的胶,不太好加焊

网友:
苹果的机器修的很少  像这种黑胶的我一般都不修

网友A:
我的跑码不显,重植球也不行,白搞,电流跑1.1.

网友:
厉害啦,CPU这么容易重植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跑码不显,重植球也不行,白搞,电流跑1.1.

哇,老哥同型号啊,开机有嘟嘟嘟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老哥同型号啊,开机有嘟嘟嘟声吗

没有,不搞了,白费工夫,植球又不好植。昨天烤了,不行,看到你植球,我又试下。

网友:
技术真好,CPU是个大动作。。。。。。

网友:
苹果本一般都灌胶了,不好搞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