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方正T400白屏维修

楼主(2017-11-08):
昨天接了台方正T400 版号:DAOQL 6MB8F0开机白屏,外接正常。这种的白屏都比较好修了。LCD的先拆屏重新插排线故障依旧。拿起万用表测vin19正常,+3vlcd0.57V偏低。顺藤摸瓜到Q5,测3脚有3.3V 2脚在按下开机键有12V到0V的跳变,输出0.57V不正常啊。输出也没短路漏电的,换了Q5再测输出3.3V,显示也正常了。    本人小小白 大师勿喷

网友:
我比你还白     你修的比我好多了

网友:
这个还可以了 我都是把线直接飞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