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GY888电源控制芯片用ncp1014ap06代换非常方便,

楼主(2017-11-08):
ncp1014ap06的1 4 5 8分别对应ygy888的2 5 8 3角即可,别的引角空着,

网友A:
真的吗,楼主可以发个图看看吗,没图不是很懂啊

网友:
ncp1014ap06只是1 4 5 8四个引角有用,别的都是空角,所以代换非常方便
ncp1014ap06的1脚为供电输入---原电路图ygy888的2脚为供电                1---2;
ncp1014ap06的4脚为反馈电压输入---原电路图ygy888的5脚反馈电压输入 4---5
ncp1014ap06的5脚开关管漏极---原电路图ygy888的8脚开关管漏极          5---8
ncp1014ap06的8脚为接地---原电路图ygy888的3脚接地                         8---3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吗,楼主可以发个图看看吗,没图不是很懂啊

ncp1014ap06虽是8角封装,但只用1 4 5 8四个脚,所以没有更合适的用它来代换是最理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