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RS880 UATX 原装主板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1-08):
接到一块hp的原装主板,型号hp rs880 uatx v1.0故障为加电不显示

首先测量了下cpu供电 1.0V  amd的2.5v供电,桥供电1.2v,内存供电1.5v 负载电阻供电0.75v

各大供电基本正常,
然后测量时钟,打开示波器测量了下时钟IC 周围的小电阻一个波形也没有,量了下ic的供电3.3
v正常,那么还有个条件是时钟的en信号,量了下43脚的CLK EN为0.4v多,这达不到开启电压,

量了下R196一端电压3.3v,很明显电阻挂了,直接一坨锡连上,再次测量时钟周围的小电阻,已经有了波形
接显示器,本以为是正常了,结果仍然不显示,拔掉内存也不报警
示波器直接测量BIOS片选引脚cs,有波形
说明CPU已经开始工作,开始选中BIOS,问题出在BIOS方面,重新刷了下bios,结果还是一样,看来下BIOS是16m的 直接料板拆机找了个一样大的,刷程序,开机OK了bios上传下,有需要的同学下载 发帖不易,各位同学加分呀!

网友:
两个问题,一个是时钟芯片开启信号上的电阻坏了,另一个是BIOS坏了

网友:
发帖不易,各位兄弟赏点分:kuqi:

网友:
楼主的时序还是很清楚的 高手。。。。。。。。。。

网友:
BIOS越大越容易坏,上传一下BIOS呗

网友:
时钟芯片开启信号上的电阻坏了导致不出时钟,还有BIOS程序坏 两个故障

网友:
真棒   很实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