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470开机卡logo怎么解决

楼主(2017-11-08):
dell5470开机卡logo怎么解决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换显卡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没那么复杂,刷bios也没用,开机卡logo---自检没通过。电脑每次开机启动都需要自检,这种情况多是由于主板接触不良引起,还有一种情况就是bios掉电引起。
解决方法,开机按DEL或F2键,看是否能进入bios设置,如果能够进入,点保存退出,重启一般即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