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555LD 2.0 暗屏实战维修!

楼主(2017-11-08):
天气放晴,很美。

如题接机 故障客户描述开机无显示,
接可调电源简单看了下跑马0.9  直接报价拆机干BIN。毕竟是华硕的机器嘛条件反射。
下了两个第一个刷上不触发第二个刷上还是跑马不显示,接键盘发现大小写亮了,外接显示正常, 拿到高光下开机发现是暗屏,走了点弯路,先打发走客户,更换屏后故障依旧,测19V 3.3V都上去了,拿备货的屏线换上还是不显,排除屏,屏线后确定是主板,下了个点位图,测试信号吧,测试中发现BL-EN只有0.26V跑线到由LID#SW导通三极管得来,,测LID#SW0.4V
追查LID#SW去掉这个管子BL-EN回升3V开机测试亮机

故障总结是, LID#SW被拉低,导致屏背光开启信号BL-EN偏低,导致开机暗屏。有帮到的加个分呐!!!!!! 附上  点位
           电源接口上面的LID休眠管子去掉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排除屏到是比较简单,排除排线还是比较麻烦的,一般没有刚好能用的备用线

网友:
老司机66666

网友:
修的不错,学习下你的思路

网友:
厉害没有图纸的还可以修的这么牛可以呀

网友:
飞一个3.3过去不行吗  我一般都是飞线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