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M-ES2L 求思路 关机重启

楼主(2017-11-08):
G31M-ES2L 求思路 关机重启

IO换过.
开机后.按PWRBTSW开关. 按放.关机重启. 进系统关机重启.
长按开关不放. 断电.风扇停,走码.然后可以关机.

正常在DOS状态下,按一下关机,就能断电了.现在关机直接重启. 刷过BIOS.换过IO. 求思路.

网友:
查查USBOC电压是否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