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不复位维修

楼主(2017-11-08):
朋友从仓库翻出一块华硕B75V,送到我这里看看能不能修好,接过一看,CPU针脚歪了好几针,用镊子先扶正

全板打值无异常,上电后发现诊断卡复位灯常亮,不复位

测各大供电全部正常,PCI-E A13 14脚 PCI B16无电压,原来是无时钟,没时钟肯定不会复位了【这里有些奇怪,无时钟但CPU供电已经产生,而且VRMPWRGD也已经出来了】
在论坛里搜了一下,没点位,找了几张参考图,其中有关于时序和时钟的

这块版有独立的时钟芯片,看图片是由VRMPWRGD和SYSPWROK开启,但是VRMPWRGD已经正常,SYSPWROK没点位又不好找,只能按照标准时序碰碰运气了。按照时序,供电正常后,PG汇总,产生PWROK和APWROK送给桥,桥收到后发出DRAMPWROK并读取BIOS,然后发出各路时钟,这块板是ATX电源的PG发给IO,再由IO转换给桥

先测ATXPG,5v正常,再测IO80脚ATXPGD,只有2.54v,81 82脚 0v,看来问题在这里了,5v变成2.54v怀疑中途断线或被拉低,先跑线看看再说,沿着线路几上几下来到主板背面,发现有一处断线

补好线后再次上电触发,诊断卡复位灯一闪而灭,已经开始跑马了,插上内存后跑马亮机

最后接好硬盘做系统烤机测试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虽然修好了,单还是感觉思维混乱,台式机主板设计有点不按套路,修好全凭运气,谢谢观看

网友A:
看线路的走线像是SPD 的3.3 V 供电线

网友B:
3代的cpu也有预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线路的走线像是SPD 的3.3 V 供电线

谢谢支持,线补好了没接着跑,但应该不是SPD的供电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代的cpu也有预供电吗、、、、、、

2,3代是没有CPU预供电的,4代后才有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2,3代是没有CPU预供电的,4代后才有

但实测1155的板子,时有预供电的,1.05v的样子,然后掉至0.80v SVI供电

网友:
高手修电脑就是那么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