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视奇HG191A有信号提示没图像修理

楼主(2017-11-08):
翰视奇HG191A 通电有无信号提示,结信号线无图像。驱动板问题如图,去掉2个二级管,显示正常,希望同行下次遇见了能秒杀。

网友A:
是行和场同步信号的保护二极管击穿了。。还是找两个换上比较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行和场同步信号的保护二极管击穿了。。还是找两个换上比较可靠。。。

好的,谢谢提醒,但如果不补上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如果你不装,估计下次死的就是屏幕的本身了   这样有点不安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