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F2A88XM-DS2 重启显卡无输出

楼主(2017-11-08):
        听说这里大神多,特来这里求助。        淘了一套技嘉F2A88XM-DS2 Ver.3.0+X4 860K,装上后开机正常进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重启,或者关机再开机显卡无输出,风扇噪声大,再次重启也没用,只能等第二天再开机,可以正常进系统。重启过程中必须长按开机键才能关机,是不是表示应该进Windowsx系统了吧?如果不进系统应该短按电源键就能关机了。更换显卡、内存、电源情况相同。因为显卡是GTS450和GTX580,以为是显卡不支持uefi引起,重装mbr也不行。此外,主板的机箱风扇sys_fan接口电压只有3V左右,机箱风扇接上不转,风扇单独接5V电源测试正常。
       附件是主板的说明书,没有图纸,如果哪位大神有的话麻烦发给我一份,学习一下,谢谢!
       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吧,谢谢啦,冰天雪地裸体跪求大神指点!

主板说明书

主板说明书

网友:
刷啊刷的终于够分数下图纸了,下下来以我当年果断挂掉数电模电的水平终于发现妹的机箱风扇sys_fan是5V电压,真是蛋疼!搞明白了一个小问题:kaixin:

网友:
楼主牛   思路清晰   大师的风范

网友:
我也有这块板子,cpu电压太高,导致温度过高
所以重启很难启动的,要长期用最好cpu降压到1.32v左右

网友:
我有一个也是技嘉的主板,故障和楼主差不多,一直没有修好,在那存灰呢,有大神希望能发表评论,学习一下

网友:
你自己解决了,我们就不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