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2V开机不过内存‘滴滴滴……’报警,已解决。

楼主(2017-11-08):
这块主板始终不过内存,开机后马上‘滴滴滴滴……’不停的报警,各路供电都正常。
  唯有内存槽SMBDATA数据线对地电压只有1.5v左右,正常应该3V;
  对地阻值也偏小;查此路信号送到PCH、PCIE16、PCIE、内存槽,U5、以及PCH右下角的1K排阻
  旋焊排阻无果,拆了U6,OK

U5位置在内存槽和USB3.0插口中间,8脚IC,很小,根据图纸,估计是对内存供电电压进行微调节的。
拆了它,测内存供电1.5V稳定不变,基本没有影响。

网友:
技嘉主板,如果有此机图纸以及点位图,修起来也不难的。

网友A:
这8脚U6是个什么元件,看看上面印字

网友:
八脚小芯片应该是用来超频的 特别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8脚U6是个什么元件,看看上面印字

不好意思,是U5,不是U6。我说错了,刚刚修正了。

网友:
好像华硕的机子上,也用了这种芯片。

网友:
哪位朋友能解释一下U5的真正作用??????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又上了一堂课

网友:
这种超频芯片经常容易坏,拆掉就好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又给我上了一堂课

网友:
技嘉的一般 都是刷BIOS就可以了,好像都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