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T_RST#,只有1.5V,是桥坏了?我说的是笔记本

楼主(2017-11-08):
DRAMPWROK已经有1V了

示波器测PLTRST#,只有1、5V,,而且马上掉到0,,后极断开测的,,是哪里问题呢?这个信号正常是3.3

再次说明下:我说的是笔记本

网友:
这个信号就是没有3.3V,,无外部上啦,桥直接发出的,,可是只有1.4V左右,,我现在是怀疑桥,,

网友:
PLTRST#应该是1.5V吧,桥空焊也有吧

网友A:
就是1.5V啊   其他地方的问题,你这是什么机器啊!型号是什么

网友:
1.5是下面个信号的上拉作用。呵呵 其它的俺也不知咯!!!

网友:
什么板,什么故障,各电压,信号测量

网友B:
个人认为不要太纠结多少V,只要是个高电平就代表有了复位了,可以打一下这个脚的对地值,不亮机或不跑码的话,可以查一下软启动部分。

网友:
什么机器。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1.5V啊   其他地方的问题,你这是什么机器啊!型号是什么

我修的这个是5系列,,不管是什么系列的,桥发出的PLT_RST正常应该是3.3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不要太纠结多少V,只要是个高电平就代表有了复位了,可以打一下这个脚的对地值,不亮机或不跑码的 ...

我修的这个是5系列,,不管是什么系列的,桥发出的PLT_RST正常应该是3.3V啊

网友C:
查你的桥的其他供电正不正常  如果不正常也会导致这个复位不对

网友D:
桥发出去的的确是3.3的高电平,分压给cpu去复位CPU,楼主你是在纠结为啥不是3.3?是不是桥的供电有问题啊?先不忙着干桥,把供电问题找一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你的桥的其他供电正不正常  如果不正常也会导致这个复位不对

桥的各模块供电我都查过了,,可是PLT_RST这个信号,我断开后级用示波器测的只有1.4V左右的瞬间电压,马掉到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发出去的的确是3.3的高电平,分压给cpu去复位CPU,楼主你是在纠结为啥不是3.3?是不是桥的供电有问题啊? ...

桥的各模块供电我都查过了,,可是PLT_RST这个信号,我断开后级用示波器测的只有1.4V左右的瞬间电压,马掉到0

网友:
期待 后续。。大哥、、、我也跟你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
测试桥供电时钟看正常不 拆掉电阻 南桥那边发出电压是1.几伏电压的 正常电压3.3v不怀疑。桥工作条件正常还不发出PLT-RST换桥吧,感觉你有电压输出感觉应该桥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桥的各模块供电我都查过了,,可是PLT_RST这个信号,我断开后级用示波器测的只有1.4V左右的瞬间电压,马 ...

态度明确的话就干桥吧,相信自己,毕竟思路到这里就真的只能干桥了

网友:
这个中间的转换电路有毛病也会这样  这个信号不是也到EC的吗

网友:
SYS_PWROK正常的话,可以换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