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游匣7447断断续续充电

楼主(2017-11-08):
戴尔游匣7447每次都是断断续续充电,充一会电自动停了过个一两分钟又自动充电就这样重复着,去掉电池直连就就一直通电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换一个芯片,或者是充放点的保险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芯片,或者是充放点的保险换一个试试

芯片在哪个位置呢,充电点的保险在哪,能不能说清楚点呀

网友:
恰好手上有个这个板子 二修的 帮忙看下EC型号是 8528 FXA不  还有待机下PWM 3V5V

网友:
看一看看充电芯片有没有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