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蓝屏?

楼主(2017-11-08):
显示stop:0x00000040(0xFFFFFA800BA32DE0,0xFFFFFA800B78D280,0xFFFFFA800C0B7ADC,0x0000000000000000)

网友:
类似的电脑问题不要再邀请我了呀,我真的只是一个萌萌哒搬运工,你们看我真诚的大眼睛( . )

= = = = = = = =我是萌萌哒分割线 = = = = = = = =

请叫我搬运工,谢谢~

一般常见蓝屛代码
一、0X0000000A
如果只是这个蓝屏代码一般和硬件无关,是驱动和软件有冲突造成的,最早发现这个代码是因为公司的DELL机器的USB键盘和QQ2007的键盘加密程序有冲突发现的这个问题。也在IBM T系列笔记本上装驱动失误产生过。
如果您的机器蓝屏了,而且每次都是这个代码请想一想最近是不是更新了什么软件或者什么驱动了,把它卸载再看一下。一般情况下就能够解决,如果实在想不起来,又非常频繁的话,那么没办法,重新做系统吧。
如果这个不只出这个代码,重启再蓝屏还会出现 8E、7E、50、D1、24等代码,那么首先要考虑内存损坏
二、0X0000007B
这个代码和硬盘有关系,不过不用害怕,不是有坏道了,是设置问题或者病毒造成的硬盘引导分区错误。
如果您在用原版系统盘安装系统的时候出这个问题,那说明您的机器配置还是比较新的,作为老的系统盘,不认这么新的硬盘接口,所以得进BIOS把硬盘模式改成IDE兼容模式。当然了,现在人们都用ghost版的操作系统,比较新的ghost盘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关于人们找不到IDE这项的问题,因为很多主板标明这项的措辞不太一样 有些写着AHCI和Compatibility,这个AHCI就等于是SATA模式,Compatibility相当于IDE模式。
如果您的操作系统使用了一段时间了,突然有一天出现这个问题了,那么对不起,病毒造成的,开机按F8,选择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恢复不到正常模式的话那么请重新做系统吧。
三、0X000000ED
这个故障和硬盘有关系,系统概率比较大,硬盘真坏的概率比较小。我弄过不下二十个这个代码的蓝屏机器了,其中只有一个是硬盘真的有坏道了。剩下的都是卷出了问题,修复即可,这也是为数不多的可以修复的蓝屏代码之一。
修复方法是找原版的系统安装盘(或者金手指V6那个pe启动界面里就带控制台修复)。这里说用系统盘的方法,把系统盘放入光驱,启动到安装界面,选择按R进入控制台修复,进入控制台后会出现提示符C:\ 大家在这里输入 chkdsk -r 然后它就会自动检测并修复问题了,修复完成之后重新启动计算机就可以进入系统了,进入系统之后最好先杀毒,然后再重新启动一下试一下,如果正常了那就没问题了,如果还出这个代码,那就说明硬盘有问题了,需要更换,或者把有问题的地方单独分区,做成隐藏分区,用后面的空间来装系统。
四、0X0000007E、0X0000008E
这俩代码多是病毒造成的,杀毒即可。正常模式进不去可以开机按F8进安全模式。当然也有可能是内存造成的,可以尝试重新插拔内存,一般这代码内存损坏概率不大。
五、0X00000050
硬件故障,硬盘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出现50重启之后还伴随着出现0A、7E、8E这样的代码,那十有八九就是内存坏了。如果每次都出这一个代码,首先换一块硬盘试一下机器能不能正常启动,如果测试硬盘没问题,再试内存,内存也试过的话,换CPU,总之这必是硬件故障。
六、0X000000D1
这个代码一般和显卡有关,有可能是显卡损坏,也可能是只是因为安装了不太兼容的显卡驱动造成的,建议有花屏现象的先找朋友借个显卡插上试一下,或者主机有集成显卡的,用集成显卡试一下。如果平时没有花屏现象,那就更换买机器的时候自带的显卡驱动试一下。
七、coooo21a
C开头的故障,它报的错很邪乎,报未知硬件故障,不过出这类C开头的代码多半与硬件无关。基本是与系统同时启动的一些驱动!或者服务的问题,举一个例子,一次我给一个笔记本的F盘改成了E盘,结果再启动就出这类C开头的代码,最后发现插上一个U盘就能正常启动,因为插上U盘系统里就有F盘了,然后我发现了隐藏的文件,是开机的时候系统写入的。我拔掉这个U盘这问题就又出现,后来把E盘改回F问题就没有了,想来是什么和系统一起启动的软件留在F盘一些文件,没有了它就会自己建,但是连F盘都没有了,也就只能报错了,所以看到这类蓝屏可以照比。
八、每次蓝屏的代码都不一样
这样的问题,基本上是硬件造成的,尤其以内存为第一个需要怀疑的对象,更换内存尝试,第二可能性是CPU虽然这东西不爱坏,可是从2006到现在我也遇到俩了,其他硬件基本上不会造成蓝屏代码随便变的情况。
九、偶尔蓝屏,而且代码一闪而过重新启动的问题
这个是有有两种可能
1、以XP为例,在我的电脑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找到高级选项卡,找到下面的启动和故障修复项,点击设置。再弹出的窗口里找到中间‘系统失败’处有三个选项,第三项自动重新启动,把这项的勾选取消掉,以后再出问题蓝屏就会停住了。
2、已经做过上面的设置,但是还是会一闪而过重新启动的,那就是显卡或者CPU过热造成的,打开机箱查看散热风扇和散热器的状态吧。
另外开机就蓝屏看不见代码一闪而过然后自己重新启动的情况。这个时候已经不可能在系统里进行第一步的设置了,那么就要在机器启动的时候按F8,选择启动失败后禁用重新启动这项,选择之后启动失败了,系统就会停在蓝屏代码那里了,这样大家就可以照着蓝屏代码来查看问题了。
十、其他蓝屏代码
参考第七项,一般首先做系统确认是不是系统的问题,然后以以下顺序测试硬件,首先是内存可能性最大,然后是CPU,之后是硬盘,最后是显卡,主板基本不会蓝屏。
几种常见蓝屏代码
一.y0x0000000A:IRQL_NOT_LESS_OR_EQUAL
◆错误分析:主要是由问题的驱动程序、有缺陷或不兼容的硬件与软件造成的. 从技术角度讲. 表明在内核模式中存在以太高的进程内部请求级别(IRQL)访问其没有权限访问的内存地址.
二.0x00000012:TRAP_CAUSE_UNKNOWN
◆错误分析:如果遇到这个错误信息, 那么很不幸, 因为分析的结果是错误原因未知.
◇解决方案:既然微软都帮不上忙, 就得靠自己了, 请仔细回想这个错误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第一次发生时你对系统做了哪些操作; 发生时正在进行什么操作. 从这些信息中找出可能的原因, 从而选择相应解决方案尝试排除.
三.0x0000001A:MEMORY_MANAGEMENT
◆错误分析:这个内存管理错误往往是由硬件引起的, 比如: 新安装的硬件、内存本身有问题等.
◇解决方案:如果是在安装Windows时出现, 有可能是由于你的电脑达不到安装Windows的最小内存和磁盘要求.
四.0x0000001E:KMODE_EXCEPTION_NOT_HANDLED
◆错误分析:Windows内核检查到一个非法或者未知的进程指令, 这个停机码一般是由问题的内存或是与前面0x0000000A相似的原因造成的.
◇解决方案:
(1)硬件兼容有问题:请对照前面提到的最新硬件兼容性列表, 查看所有硬件是否包含在该列表中.
(2)有问题的设备驱动、系统服务或内存冲突和中断冲突: 如果在蓝屏信息中出现了驱动程序的名字, 请试着在安装模式或者故障恢复控制台中禁用或删除驱动程序, 并禁用所有刚安装的驱动和软件. 如果错误出现在系统启动过程中, 请进入安全模式, 将蓝屏信息中所标明的文件重命名或者删除.
(3)如果错误信息中明确指出Win32K.sys: 很有可能是第三方远程控制软件造成的, 需要从故障恢复控制台中将对该软件的服务关闭.
(4)在安装Windows后第一次重启时出现:最大嫌疑可能时系统分区的磁盘空间不足或BIOS兼容有问题.
(5)如果是在关闭某个软件时出现的:很有可能时软件本省存在设计缺陷, 请升级或卸载它
五.0x00000023:FAT_FILE_SYSTEM
0x00000024:NTFS_FILE_SYSTEM
◆错误分析:0x00000023通常发生在读写FAT16或者FAT32文件系统的系统分区时, 而0x00000024则是由于NTFS.sys文件出现错误(这个驱动文件的作用是容许系统读写使用NTFS文件系统的磁盘). 这两个蓝屏错误很有可能是磁盘本身存在物理损坏, 或是中断要求封包(IRP)损坏而导致的. 其他原因还包括:硬盘磁盘碎片过多; 文件读写操作过于频繁, 并且数据量非常达或者是由于一些磁盘镜像软件或杀毒软件引起的.
◇解决方案:
第一步:首先打开命令行提示符, 运行\\"Chkdsk /r\\"(注:不是CHKDISK, 感觉象这个, 但是……)命令检查并修复硬盘错误, 如果报告存在坏道(Bad Track), 请使用硬盘厂商提供的检查工具进行检查和修复.
第二步:接着禁用所有即使扫描文件的软件, 比如:杀毒软件、防火墙或备份工具.
第三步:右击C:\\winnt\\system32\\drivers\\fastfat.sys文件并选择\\"属性\\", 查看其版本是否与当前系统所使用的Windows版本相符.(注:如果是XP, 应该是C:\\windows\\system32\\drivers\\fastfat.sys)
第四步:安装最新的主板驱动程序, 特别IDE驱动. 如果你的光驱、可移动存储器也提供有驱动程序, 最好将它们升级至最新版.
六.0x00000027:RDR_FILE_SYSTEM
◆错误分析:这个错误产生的原因很难判断, 不过Windows内存管理出了问题很可能会导致这个停机码的出现.
◇解决方案:如果是内存管理的缘故, 通常增加内存会解决问题.
七.0x0000002E:DATA_BUS_ERROR
◆错误分析:系统内存存储器奇偶校验产生错误, 通常是因为有缺陷的内存(包括物理内存、二级缓存或者显卡显存)时设备驱动程序访问不存在的内存地址等原因引起的. 另外, 硬盘被病毒或者其他问题所损伤, 以出现这个停机码.
◇解决方案:
(1)检查病毒
(2)使用\\"chkdsk /r\\"命令检查所有磁盘分区.
(3)用Memtest86等内存测试软件检查内存.
(4)检查硬件是否正确安装, 比如:是否牢固、金手指是否有污渍.
八.0x00000035:NO_MORE_IRP_STACK_LOCATIONS
◆错误分析:从字面上理解, 应该时驱动程序或某些软件出现堆栈问题. 其实这个故障的真正原因应该时驱动程序本省存在问题, 或是内存有质量问题.
◇解决方案:请使用前面介绍的常规解决方案中与驱动程序和内存相关的方案进行排除.
九.0x0000003F:NO_MORE_SYSTEM_PTES
◆错误分析:一个与系统内存管理相关的错误, 比如:由于执行了大量的输入/输出操作, 造成内存管理出现问题: 有缺陷的驱动程序不正确地使用内存资源; 某个应用程序(比如:备份软件)被分配了大量的内核内存等.
◇解决方案:卸载所有最新安装的软件(特别是哪些增强磁盘性能的应用程序和杀毒软件)和驱动程序.
十.0x00000044:MULTIPLE_IRP_COMPLIETE_REQUESTS
◆错误分析:通常是由硬件驱动程序引起的.
◇解决方案:卸载最近安装的驱动程序.
十一.0x00000050:PAGE_FAULT_IN_NONPAGED+AREA
◆错误分析:有问题的内存(包括物理内存、二级缓存、显存)、不兼容的软件(主要是远程控制和杀毒软件)、损坏的NTFS卷以及有问题的硬件(比如:PCI插卡本身已损坏)等都会引发这个错误.
字串2
◇解决方案:请使用前面介绍的常规解决方案中与内存、软件、硬件、硬盘等相关的方案进行排除.
十二.0x00000051:REGISTRY_ERROR
◆错误分析:这个停机码说明注册表或系统配置管理器出现错误, 由于硬盘本身有物理损坏或文件系统存在问题, 从而造成在读取注册文件时出现输入/输出错误.
◇解决方案:使用\\"chkdsk /r\\"检查并修复磁盘错误.
十三.0x00000058:FTDISK_INTERNAL_ERROR
◆错误分析:说明在容错集的主驱动发生错误.
◇解决方案:首先尝试重启电脑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如果不行, 则尝试\\"最后一次正确配置\\"进行解决.
十四.0x0000005E:CRITICAL_SERVICE_FAILED
◆错误分析:某个非常重要的系统服务启动识别造成的.
◇解决方案:如果是在安装了某个新硬件后出新的, 可以先移除该硬件, 并通过网上列表检查它是否与Windows 2K/XP兼容, 接着启动电脑, 如果蓝屏还是出现, 请使用\\"最后一次正确配置\\"来启动Windows, 如果这样还是失败, 建议进行修复安装或是重装.
十五.0x0000006F:SESSION3_INITIALIZATION-FAILED
◆错误分析:这个错误通常出现在Windows启动时, 一般是由有问题的驱动程序或损坏的系统文件引起的.
字串7
◇解决方案:建议使用Windows安装光盘对系统进行修复安装.
十六.0x00000076:PROCESS_HAS_LOCKED_PAGES
◆错误分析:通常是因为某个驱动程序在完成了一次输入/输出操作后, 没有正确释放所占有的内存
◇解决方案:
第一步:点击开始-->运行:regedt32, 找到[HKLM\\SYSTEM\\Currentcontrol 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memory management], 在右侧新建双字节值\\"TrackLockedPages\\", 值为1. 这样Windows便会在错误再次出现时跟踪到是哪个驱动程序的问题.
第二步:如果再次出现蓝屏, 那么错误信息会变成:
STOP:0x0000000CB(0xY,0xY,0xY,0xY)DRIVER_LEFT_LOCKED_PAGES_IN_PROCESS
其中第四个\\"0xY\\"会显示为问题驱动程序的名字, 接着对其进行更新或删除.
第三步:进入注册表, 删除添加的\\"TrackLockedPages\\".
十七.0x00000077:KERNEL_STACK_INPAGE_ERROR
◆错误分析:说明需要使用的内核数据没有在虚拟内存或物理内存中找到. 这个错误常常于是着磁盘有问题, 相应数据损坏或受到病毒侵蚀.
◇解决方案:使用杀毒软件扫描系统; 使用\\"chkdsk /r\\"命令检查并修复磁盘错误, 如不行则使用磁盘厂商提供的工具检查修复.
字串6
十八.0x0000007A:KERNEL_DATA_INPAGE_ERROR
◆错误分析:这个错误往往是虚拟内存中的内核数据无法读入内存造成的. 原因可能是虚拟内存页面文件中存在坏簇、病毒、磁盘控制器出错、内存有问题.
◇解决方案:首先用升级为最新病毒库杀毒软件查杀病毒, 如果促无信息中还有0xC000009C或0xC000016A代码, 那么表示是坏簇造成的, 并且系统的磁盘检测工具无法自动修复, 这时要进入\\"故障恢复控制台\\", 用\\"chkdsk /r\\"命令进行手动修复.
十九.0x0000007B:INACESSIBLE_BOOT_DEVICE
◆错误分析:Windows在启动过程中无法访问系统分区或启动卷. 一般发生在更换主板后第一次启动时, 主要是因为新主板和旧主板的IDE控制器使用了不同芯片组造成的. 有时也可能是病毒或硬盘损伤所引起的.
◇解决方案:一般只要用安装光盘启动电脑, 然后执行修复安装即可解决问题. 对于病毒则可使用DOS版的杀毒软件进行查杀(主战有kv2005DOS版下载). 如果是硬盘本身存在问题, 请将其安装到其他电脑中, 然后使用\\"chkdsk /r\\"来检查并修复磁盘错误.
二十.0x0000007E:SYSTEM_THREAD_EXCEPTION_NOT_HANDLED
◆错误分析:系统进程产生错误, 但Windows错误处理器无法捕获. 其产生原因很多, 包括:硬件兼容性、有问题的驱动程序或系统服务、或者是某些软件.
字串9
◇解决方案:请使用\\"事件查看器\\"来获取更多的信息, 从中发现错误根源.
二一.0x0000007F:UNEXPECTED_KERNEL_MOED_TRAP
◆错误分析:一般是由于有问题的硬件(比如:内存)或某些软件引起的. 有时超频也会产生这个错误.
◇解决方案:用检测软件(比如:Memtest86)检查内存, 如果进行了超频, 请取消超频. 将PCI硬件插卡从主板插槽拔下来, 或更换插槽. 另外, 有些主板(比如:nForce2主板)在进行超频后, 南桥芯片过热也会导致蓝屏, 此时为该芯片单独增加散热片往往可以有效解决问题
"蓝屏"现象多和内存大小、CPU频率、光驱、硬盘碎片等等关系密切......在计算机的使用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蓝屏的情况。对于初学者来讲,好象就是一场电脑灾难一样,不知所措。其实只要了解了原因之后就不用怕了。造成计算机蓝屏的原因有很多种,硬件方面的原因总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一、屏幕显示系统忙,请按任意键继续……
1、虚拟内存不足造成系统多任务运算错误
虚拟内存是WINDOWS系统所特有的一种解决系统资源不足的方法,其一般要求主引导区的硬盘剩余空间是其物理内存的2-3倍。而一些发烧友为了充分利用空间,将自己的硬盘塞到满满的,忙记了WINDOWS这个苛刻的要求。结果导致虚拟内存因硬盘空间不足而出现运算错误,所以就出现蓝屏。要解决这个问题好简单,尽量不要把硬盘塞得满满的,要经常删除一些系统产生的临时文件、交换文件,从而可以释放空间。或可以手动配置虚拟内存,选择高级,把虚拟内存的默认地址,转到其他的逻辑盘下。这样就可以避免了因虚拟内存不足而引起的蓝屏。
2、CPU超频导致运算错误
超频对于发烧友来说是常事,所以由超频所引起的各种故障也就在所难免了。超频,就本身而言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完成更高的性能,但由于进行了超载运算,造成其内部运算过多,使CPU过热,从而导致系统运算错误。有些CPU的超频性能比较好,如INTEL的赛扬处理器和AMD-K6-2处理器还算较好的,但有时也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例如:我曾试过将INTEL赛扬300A,在超频到450时,软驱在没有接受命令时,进行读盘操作)。INTEL的低于200的CPU以及AMD-K5的超频能力就不是那么好。建议高档的CPU要超频时,那么散热工作一定要做好,最好装一个大的风扇,再加上一些硅胶之类的散热材料。至于一些低档的CPU我建议你就最好不要超频了,免得超频达不到预想的效果反而经常出现蓝屏影响计算机的正常速度。
二、内存条的互不兼容或损坏引起运算错误
这时个最直观的现象,因为这个现象往往在一开机的时候就可以见到,根本启动不了计算机,画面提示出内存有问题,问你是否要继续。造成这种错误是物理上的损坏内存或者内存与其它硬件不兼容所致。这时候只有换过另外的内存了。
三、光驱在读盘时被非正常打开所至
这个现象是在光驱正在读取数据时,由于被误操作打开而导致出现蓝屏。这个问题不影响系统正常动作,只要再弹入光盘或按ESC键就可以。
以上是我在维护计算机中碰到导致蓝屏的几种原因,或许还会有其他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导致计算机出现蓝屏。不管怎样,遇到这类问题后,应先仔细分析问题发生的原因,然后再着手解决。
四、硬件剩余空间太小或碎片太多
由于Win9X运行时需要用硬盘作虚拟内存,这就要求硬盘必须保留一定的自由空间以保证程序的正常运行。一般而言,最低应保证100MB以上的空间,否则出现“蓝屏”很可能与硬盘剩余空间太小有关。另外,硬盘的碎片太多,也容易导致“蓝屏”的出现。因此,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碎片整理是必要的。
五、系统硬件冲突
这种现象导致“蓝屏”也比较常见。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是声卡或显示卡的设置冲突。在“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中检查是否存在带有黄色问号或感叹号的设备,如存在可试着先将其删除,并重新启动电脑,由Win9X自动调整,一般可以解决问题。若还不行,可手工进行调整或升级相应的驱动程序。
软件的原因也可能导致蓝屏:
一、启动时加载程序过多
不要在启动时加载过多的应用程序(尤其是你的内存小于64MB),以免使系统资源消耗殆尽。正常情况下,Win9X启动后系统资源应不低于90%。最好维持在90%以上,若启动后未运行任何程序就低于70%,就需要卸掉一部分应用程序,否则就可能出现“蓝屏”。
二、应用程序存在着BUG
有些应用程序设计上存在着缺陷或错误,运行时有可能与Win9X发生冲突或争夺资源,造成Win9X无法为其分配内存地址或遇到其保护性错误。这种BUG可能是无法预知的,免费软件最为常见。另外,由于一些用户还在使用盗版软件(包括盗版Win9X),这些盗版软件在解密过程中会破坏和丢失部分源代码,使软件十分不稳定,不可靠,也常常导致“蓝屏”。
三、遭到不明的程序或病毒攻击所至
这个现象只要是平时我们在上网的时候遇到的,当我们在冲浪的时候,特别是进到一些BBS站时,可能暴露了自己的IP,被"黑客"用一些软件攻击所至。对互这种情况最好就是在自己的计算机上安装一些防御软件。再有就是登录BBS要进行安全设置,隐藏自己IP。
四、版本冲突
有些应用程序需调用特定版本的动态链接库DLL,如果在安装软件时,旧版本的DLL覆盖了新版本的DLL,或者删除应用程序时,误删了有用的DLL文件,就可能使上述调用失败,从而出现“蓝屏”。不妨重新安装试一试。
五、注册表中存在错误或损坏
很多情况下这是出现“蓝屏”的主要原因。注册表保存着Win9X的硬件配置、应用程序设置和用户资料等重要数据,如果注册表出现错误或被损坏,就很可能出现“蓝屏”。如果你的电脑经常出现“蓝屏”,你首先就应考虑是注册表出现了问题,应及时对其检测、修复,避免更大的损失。
六、软硬件不兼容

“部分内容可能包含不宜公开讨论的政治内容,暂时仅自己可见,请修改或耐心等待审核。”WHY???

网友:
电脑蓝屏怎么办  电脑开机蓝屏,主要是:“内存有错误”或“非正常关机”引起!   这是解决方法:   1。试试开机,出完电脑品牌后,按F8,安全模式,光标选定:最后一次正确配置,   回车,回车,按下去!【关键一步】   2。再不行,进安全模式,回车,到桌面后,杀毒软件,全盘杀毒!   “隔离区”的东西,彻底删除!   3。再使用:360安全卫士,“木马查杀”里的:“360系统急救箱”,   系统修复,全选,立即修复!【关键一步】   网络修复,开始修复!   再点:开始急救!重启后,点开“文件恢复区”,全选,彻底删除文件!   360安全卫士,扫描插件,立即清理!360安全卫士,系统修复,一键修复!   4。再不行,拔下显卡和内存条,橡皮擦擦,再用毛刷,清理插槽灰尘和风扇,   更换内存插槽等!【台式机】   5。检查是否有同类功能的,多余类似软件,如:多款播放器,多款杀毒软件   等,卸载多余的,只留一款,因为同类软件,互不兼容!【关键一步】   6。再不行,下载“驱动人生”,升级:显卡驱动!   7。再开机,如果还是不行,需要“一键还原”或“重装系统”了!    8。硬件有问题,送修!

网友:
可以把内存条或显卡的插口处(金手指)用橡皮擦擦下,看看有没有氧化,影响接触!
请叫我清洁工!

网友:
一般都是内存问题。虚拟内存不足和硬件内存出毛病了。

网友:
一般重装系统就好了。不行就是硬件有问题,硬盘或内存其中有一样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