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我刚买的电脑经常蓝屏是因为什么?

楼主(2017-11-08):
电脑买的不久,时常发生蓝屏现象,有几次将报的错误信息进行了拍照,我的驱动都是由官网下载匹配型号与系统的驱动进行安装的,请问这会是哪里的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这台电脑右键->管理->事件查看器->windows日志->系统,然后找级别是错误的那条信息,在你重新启动之后查看最近的一次错误,双击,就能看到类似这样的窗口
然后上百度,把事件ID,以及上面的故障信息copy到百度上,就知道到底是显卡问题,驱动问题,内存问题还是别的什么问题了。然后上百度,把事件ID,以及上面的故障信息copy到百度上,就知道到底是显卡问题,驱动问题,内存问题还是别的什么问题了。

上个月我的电脑一天蓝屏七八次,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前两个不好说,第三个WHEA的错误99%是硬件问题了。考虑到3个蓝屏code各不相同而且有一个极大可能是硬件问题导致,建议尽快送修,重点检查内存。

网友:
作为维修相关人员。建议送修。

另外,强烈建议先恢复或重装系统。

再另外,大部分机器CPU MEM GPU均集成在PCB上。若无添加内存,且又恢复或重装系统,送修吧。纠结无意义。
按维修经验来看MB和HDD故障的概率44开,剩下才是其它问题。

顺便一说抓蓝屏代码是个费力活,很多时候抓出来也没什么用。

网友:
用HD tune检查有无坏道,在“健康”页面查看

网友:
在保修期快去换电脑。

如果插了奇奇怪怪的外设请拔掉。

网友:
楼主第一张截图就已经说明是驱动问题导致的了,rtwlane.sys 这个应该是无线网卡的驱动,卸载无线网卡应该就能解决,新机器新系统正常情况下不会蓝屏,如果楼主在官网上没有下错驱动(新机器不应该都有驱动的么),还是建议送修了

网友:
考虑内存有问题,把内存拔下来擦拭金手指再装上试试,如果是多条内存可以每条单独上机以排除掉本身有问题的条子,如果单条都没问题那就是内存之间的兼容性不好,要买新或者换

网友:
首先,蓝屏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在 萨玛 回答者中的方法可获得详细的错误信息。这样可以对症下药。
第二,可以回忆蓝屏前的违法操作,一样发上来便于解决问题。
第三,重装系统是最彻底的办法,就像器官发炎了,不消炎,直接换器官。

一更。图一二的错误码通常出现在应用程序调用内存错误溢出之类的

图三错误码通常指向有问题的硬件

网友:
如果是机器自带的W8你试试还原系统,如果不是就自己装一下系统看看。再就是考虑一下内存跟硬盘的事。
在知乎可不敢乱说话,说啥都有人喷。

网友:
看你三次蓝屏的bugcheck代码都不一样,这样倒像是硬件的问题了。你不是刚买的电脑吗?直接拿去换吧。

网友:
刚买的,是可以保修的,拿去维修站吧,兄弟

网友:
新买的话  硬件应该没问题的吧   可能是驱动或者其他的软件故障吧

网友:
这台电脑右键->管理->事件查看器->windows日志->系统,然后找级别是错误的那条信息,在你重新启动之后查看最近的一次错误,双击,就能看到类似这样的窗口

网友:
你三次蓝屏的bugcheck代码都不一样,这样倒像是硬件的问题了。你不是刚买的电脑吗?直接拿去换吧。

网友:
去售后吧,别自己瞎捣鼓了

网友:
测测硬盘有坏道吗  新的应该没有问题 还保修期 送修

网友:
看蓝屏代码。一般先软后硬

网友:
系统  驱动

网友:
什么版本的系统

网友:
刚买的电脑吗?直接拿去换吧!不要保修,麻烦

网友:
重装系统看有蓝屏现象?驱动不对

网友:
建议你先换个系统重新装下试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