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为什么微软和苹果都使用蓝屏来表示系统崩溃?

楼主(2017-11-08):
为什么微软和苹果都使用蓝屏来表示系统崩溃?

网友:
极少在知乎上作答,有些段落偷了懒,引用了知友们的回答,未标明和征求知友们的同意,直接复制粘贴了,谢谢各位知友的提醒。在此向各位知友和被抄袭的同学道歉。对不起,本人态度不严谨,以后一定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修改一下,把抄袭的段落删掉了。顺便谷歌了一些信息,还有维基百科有关蓝屏历史的介绍。有借用其中的一些说法和概念。特此说明。

    上回有些不准确的说法,有关CRT下蓝色显示的功耗最低的说法,因未找到出处也都一并去掉。谢谢知友们指正。
关于Quora网站那段英文,知友@Cascade 已经引用过了,我上次在转帖@Cascade 的时候未请求您的允许,抱歉。请允许我再次引用这段文章。并参考@Cascade 的翻译,我又重新整理了一下中文,尽量贴近原文的意思。

-------------------------------------------------------------------------------------------------------------
     从windows 的起源说起,windows来源于最早的DOS(disk operation system 磁盘操作系统),而DOS系统崩溃时是没有颜色的,需要辨别系统是否死机,就只能看左下角C:\ 后面闪烁的光标。

    在DOS时代众多的基础程序界面都选择了蓝色,最明显的是主板的bios界面,几乎不约而同,(我想这才是蓝屏的起源吧)。在电脑初次启动未安装显卡驱动的时候,只能进入VGA模式,这种模式下能显示的颜色实在有限,为了能顺利进入提示界面,方便显示,颜色当然是越简单越好,而在X86时代,使用的是CRT显示器,黑白显示器略过不谈,彩色显示器诞生以后,和电视机一样都是红、绿、蓝三原色,(当然后来的液晶屏幕也是这三种基色)。屏幕上所有的色彩都是在这三种颜色基础上合成的,在这三原色中,蓝色的选择应该是顺利成章,因为红绿灯在生活中的日常应用使得红色绿色的含义已经成为条件反射,这样一来,蓝色就成为了相对色彩含义比较中性的颜色,毕竟是背景色,色彩只是为了突出字幕而选择的。并且蓝色从调性上来说属于冷色系,从某种程度上减轻了用户对于死机的恐慌感,比红色和绿色更能有好的心理暗示。

      为什么不选黑白灰呢,我想既然是彩色显示器,错误界面如果是黑白,反而会误以为显示器或者显卡故障,不能显示彩色了呢。

    进入图形化的windows系统后,起初windows3.1还是在dos系统下运行的一个程序而已,崩溃后就会返回dos,而微软逐渐进化将windws做成了整个系统,逐渐从windows98一直到2000,这时候蓝屏死机也逐渐进驻系统,有人猜测微软最早给IBM设计PC系统,为配合IBM的企业VI识别是蓝色而将系统崩溃界面做成蓝色,我觉得这个理由靠不住,因为很多其他程序并不是为IBM设计的也用了蓝色。
     更多有关蓝屏死机的知识在维基百科中有介绍,蓝屏死机已经是个固定用法,叫做Blue Screen of Death,简称为BSOD。

知友@Cascade还在国外网站上搜到了为Windows NT编写内核的人。

John Vert介绍了选择蓝屏的理由,看来他还不是最初的编写蓝屏的人,仅仅只是沿用了其他人的配色选择而已。不过这些已经足够回答Windows下死机时蓝屏的选择原因了。
问题:
Who designed the original Windows Blue Screen of Death?
谁最初设计了Windows的蓝屏死机?
Who chose the blue? Who wrote the language and typeset it?
谁选择了蓝色?谁又编写了这些语言和排版呢?

John Vert, ex-Windows NT kernel guy
回答者:约翰·韦尔,以前编写Windows NT内核的人
Back in 1991 I wrote the original code for Windows NT 3.1 that put the video screen back into text mode and the routines to put text on it (and a truly gnarly bit of code it was!).
早在1991年,我编写了Windows NT 3.1中将视频画面切换回文本模式的源代码,按照惯例在上面放上文字。(这些代码真的有点粗糙!) 。
I used the white on blue colors for two reasons.
我使用蓝底白字有两个原因。

  • The MIPS workstations we were using for the MIPS port had firmware that presented a boot option screen in white on blue,
  • 我们当时用于测试MIPS端口的的MIPS工作站中,会出现一个固件引导界面,他是蓝底白字的,(MIPS---Million Instructions Per Second-每秒百万指令,衡量计算机性能的指标之一。)so it made sense that the bugcheck screen would match.因此错误检测界面为了匹配就很合理的(沿用了那个颜色)I (and many others) were using SlickEdit as our text editor and at the time its default color scheme was also white on blue.那时候我(和很多人)用的代码编辑器 SlickEdit像我们的文本编辑器一样,默认的配色方案也是蓝底白字

I believe Mark Lucovsky wrote the original code that dumped a bunch of text to the screen.
我认为是马克·卢科夫斯基编写了那些从屏幕上一堆堆冒出字来(的程序)的源代码
This was a bugcode and a stack dump,
那些字就是一些错误代码和一些内存镜像堆栈
resulting in a bunch of useless hex numbers which product support would occasionally dutifully transcribe from the customers and include in the bug report.
会输出一堆无用的十六进制数字,产品售后偶尔会尽职的从客户那里收集并转存进故障报告中。

There was no "typesetting" as we used standard VGA text mode on PCs.
那时候我们使用的PC电脑在标准VGA文本模式下是没有“排版”功能的。
I don't know the history of the Win3.1/Win9x blue screens, I think the fact they were the same color is just coincidence.
我不清楚Win3.1/Win9x的蓝屏的历史,我认为他们都使用了同样的颜色仅仅是一种巧合而已。

-------------------------------------------------------------------------------------------------------------
        可见程序员只是懒得动脑筋去研究配色,或者蓝色因为用的多了,就成为业内一种约定俗成,大家就都沿用了以前的界面配色而已。虽然最初的蓝屏制造者,已无法寻找,不过从计算机的历史探究,蓝色背景的选择并不是巧合,而是必然,不论是谁,都会不由自主的选择蓝色。尽管如此,仍然有例外,苹果电脑MAC系统四国语言时就用的是灰底白字,这种选择我只能猜测是苹果公司与生俱来的个性使然,又或许是与微软区别的一种手段吧。我个人认为那并不是个好的选择,因为你无法判断是否显卡或者显示器坏了只能显示黑白画面,还会给感到恐惧的电脑用户增加更多对死机崩溃的阴影。还有在苹果启动时的灰色界面,大概是为了配合铝合金的整体色调吧,尽管如此,在进入系统前,苹果还是会有蓝屏闪过。而且在系统故障死机时,还是经常会出现没有字幕的蓝屏,那些无用的十六进制代码是不会显示的,我个人觉得这样也不好,因为有一次我的苹果死机蓝屏,后来发现是因为字库里有不兼容的字体,删掉后恢复正常,所以没有提示只能用户乱猜测的蓝屏也不靠谱,难道是因为苹果自信其维修服务很完善,或者是对自己系统的自信程度很高,无需提示?!

综合来说:蓝屏确实是个逻辑上非常合理的选择。

网友:
其实呢,即便是蓝,也是不同的颜色。

Win8之前蓝屏的蓝色,叫做海军蓝(Navy blue)。Win8及其之后的,叫蔚蓝(Cerulean)。放在一起比较就明显了。

WinXP的:
Win8的

Win8的

而在Win10 RS1里,还引入了一个二维码试图帮助鉴别问题。然而,却造成了我的一次惨痛双杀。何为双杀 - Highway to Graphics - 知乎专栏
http://windows.com/stopcode (二维码自动识别)

就连WinCE,也会蓝屏的哦

当然,就恐惧程度来说,这些都远远没有三红来的狠

而苹果呢?也不一定都是蓝的,比如现在的kernel panic(俗称五国语言),是黑的,所以也叫black screen of death,和blue对应。。。

网友:
如果是黑色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网友:
因为系统表示忧伤。

网友:
OS X 10.9崩溃图,出处见水印,并不是蓝色的。。。
Yosemite和El Capitan没崩过不太清楚,但是按苹果的尿性不可能和Windows一样,都是照自家的基本配色来搞,蓝色那套是巨硬家的

网友:
kernal panic不是灰的么

网友:
你要想显示一个颜色就要保证显示器能显示这个颜色。纯的三元色和黑白是最安全的,黑白不能突显我大巨硬可以显示彩色,绿色太亮,红色太刺眼,就蓝色了。

至于为什么水果也用蓝屏,是因为你装了 windoze.

网友:
os x五国也不是蓝屏吧

网友:
win7某华裔猿跟我讲过原因:蓝色会让人安定,不至于产生更大的心理压力。这是做过测试的。

如果是红色,会爆炸不?

网友:
有一个原因是蓝色是最能让人平静下来的颜色,这样有效的避免了电脑被摔在地上

网友:
这就跟井盖为什么是圆的一个逻辑
如果是绿的你要问为什么是绿的
如果是红的你又要问为什么是红的
他就是个屏幕
怎么着都要有颜色吧

网友:
那是崩溃的程度不够,讲道理,我见过黑屏。

网友:
你不觉得word打到一半突然变全红大姨妈色了你会忍不住把电脑砸了?
所以蓝色是真的为了你好

网友:
使的白底字更清楚

网友:
蓝屏可以看清楚系统提示字,也不会像黑屏给人带来完蛋了的感觉。

网友:
它总得有个颜色吧

网友:
蓝色代表忧伤

网友:
os x 的四国是黑色的,不是蓝色的

网友:
为了让你镇定下来 不会一下砸电脑吧

网友:
这个题问的就不对吧,苹果系统崩溃出现五国语言警告的时候很早就是灰色背景了…
两个高赞答案带我们回顾了一下历史但是也只有一段是关于(提到了)OS X的
改成“为什么windows系统使用蓝屏来表示系统崩溃” 那么高赞答案可能更切题一些
改成“为什么微软和苹果都使用简单的颜色来表示系统崩溃”截图的答案就更准确了…
说到底还是这个问题问得就不对
@Joy Ken@叛逆者

求帮忙修正题目,三无用户没有权限…谢谢!

网友:
两个系统肯定是水火不相容的,朋友

网友:
他种的的有个颜色吧 哈哈

网友:
因为蓝屏(瓶)的,就是好喝的吧,哈哈哈

网友:
蓝屏的概念是微软调试用的 以前学过VC++  VB 微软公司的想法 不要想太多,相当于BUG一样  冲突了 死循环了 直接就END了 开发团队人太多,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
就跟你为什么吃饭一样!!最开始总有个颜色吧!

网友:
Win8之前蓝屏的蓝色,叫做海军蓝(Navy blue

网友:
5楼正解              蓝色的比较忧伤。

网友:
因为喜欢蓝色

网友:
win7某华裔猿跟我讲过原因:蓝色会让人安定,不至于产生更大的心理压力。这是做过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