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修华硕A58M-K一例

楼主(2017-11-08):
华硕A58M-K 不开机,无复位,经查无总线供电,本人也是半吊水,找了份A58M-F点位图跟K的点位通用,慢慢查,发现点位图上O_P_VCORE_PG两个同点位的板上不通,找根线子接通OK,目测也没看出哪里断线。附图,希望对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有帮助

网友:
板层断线了  看不出来

网友:
台式机板子一般不修  直接换板子比较稳定

网友A:
楼主,这个信号没有,会不出总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信号没有,会不出总线供电?

实际上是这样,机子情况是上电点不亮,实测CPU,桥,内存都有供电,但是PCI和内存复位脚无电压,总线无供电,照资料查HT-VID,CPU-VID。因为没系统学过,点位图上名子又不一样,瞎查呗,当时就围绕总线供电那个放大器照图测出来的,我猜测是不是CPU供电OK,供电管理芯片发出的CPU-VID到IO,由IO发出信号使总线供电.(跟专家讲的时序不太一样,我也是猜的,请高手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信号没有,会不出总线供电?

实际上是这样,我也是菜鸟,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