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开机掉电无显

楼主(2017-11-08):
G480开机0.3无显示 过一会掉电  bios刷过还是一样的状况 求给个思路!!!!

网友:
一般这样子的都是缺电压或者是短路,你查查看

网友:
0.3掉电,可以查CPU供电,以及3V5V转换电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好像之前修过是刷bios好的,版号不知道是不是和你的一样G480 LG4858

G480 LG4858.rar

网友:
不一样,你找个bios刷刷看。刚看到你的版号和我的不一样

网友:
查查看全板的电压是不是正常的,什么小电压都量一下

网友:
你这款板子好像容易电阻腐蚀与断线,你自己刷个bios试试,不行就好好检测一下

网友:
有电压没开起来  看看二级供电  以及各大1电感

网友:
很明显啊缺电压啊查查CPU电压来了没有啊